[其他] 如何消除USB供电的斯斯的干扰音,用电池就不会有这个声音,如何消除呢

楼主(2020-02-14):
各们大神,我的USB声卡用电脑USB供电时就会有斯斯的纹波的干扰音,应该是纹波的干扰,用手机充电器也有,   时有时无,用电池就不会有这个声音,如何消除呢?

我看网上的人说做一个滤波电路可以去除,如下图,也不行呢,那位大神有比较好的方法,画个电路图我
这个电路有问题吗,电感多大的不知道,随便拆下来的,电容用16V / 470uF的。

网友:
根本解决办法是换个好点的USB电源,加滤波器也应该有点用的,不过楼主那个电感应该用共模绕法,即双线并绕在同一个磁环上,另外那个电容不应该用电解电容,应该换成高频电容。

网友:
是USB声卡的问题,设计问题无解

网友A:
用派型滤波试试。在电感的另一端也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换USB供电器,原来我记得有一款专供USB声卡的电源的,创新出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派型滤波试试。在电感的另一端也加个电容试试。

电感差太多了,稳压要阻止低频,电感要大,做成π型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差太多了,稳压要阻止低频,电感要大,做成π型滤波。

你说得对,要滤去音频级噪声,频点要大幅降频才行。必须加大电感!

楼主:
用这种DC-DC-隔离电源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种DC-DC-隔离电源可以解决吗

麻烦,只要你共用一个插排,很大几率会这样,如果功率不大,找个小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

楼主:
加了没用,

楼主:
就没有办法消除了吗?

网友:
电解的esr太大,用贴片电容,多并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没有办法消除了吗?

7805做个线性电源就没了
这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34349&page=3
滤波电路的确可以去除,但前提是你需要知道开关电源纹波的频率和电压,再设计滤波器,还要考虑负载特性,开关电源带载能力,随便拿一个不知道特性的不一定适用

楼主:
我发现,只要接220V的电源就有这种声音,换过多个电源也会有,用电池就很纯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只要接220V的电源就有这种声音,换过多个电源也会有,用电池就很纯净, ...

你换的都是开关电源,线性电源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都是开关电源,线性电源不会有

发个淘宝连接看下是哪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淘宝连接看下是哪种呀

淘宝自己搜吧,大把的。
自己做也很简单
好点的

成品

自己做

网友D:
5V隔离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隔离电源...

不是隔离的问题,一般家用电源都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