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卧室的灯开光改成了易微联WIFI控制的

楼主(2020-02-14):
改了很久了,用着挺稳定,今天翻电脑看到了图片,整理一下发个帖吧一开始买的是下图这种,结果不稳定,后来退货了。里边的电路也没有成品的wifi插座好,拍过图片的,可是找不到了。

后来还是买的成品贝纳wifi插座,想着万一以后不用灯控,还可以组装回去当插座用

这种做工明显比第一种要好

这种控制芯片牛,连变压器都省了

继电器是10A的

控制模块

为了装wifi模块,特地又多穿了一根零线。第一种套件可以不用零线,是在灯头上并一个电容实现了。待机时类似于阻容降压提供控制电压。

装进暗合,做了一点防护

这个开关也是低价撸的

去年9月份投入使用的,一直挺稳定。

网友:
我去年买了个四路的,12月坏了一个,今年重新买了一个,不知道能用多久。这种可能手工做的,质量肯定不如成品插座过关

网友A:
有创意,这样方便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这样方便多了 。

嗯,躺在床上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不错,手机可操作了

网友:
WiFi不错,下次有便宜再掳一个,家里现在用的普通遥控

网友B:
是和开关并联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和开关并联的么?

要多引一根零线,得有220v 供电。开关接在了轻触按钮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上位机软件是通用的的吗?

网友:
这种wifi的,比普通的红外独立遥控器的有什么优势?

网友:
那种模块的也可以用的,我改了一个排插,用来控制电视机和机顶盒,用天猫精灵语音控制,用了大半年了。

网友C:
电源芯片应该是非隔离的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应该是非隔离的DC-DC

是的,简单粗暴

网友:
不知道待机功率有多大?太耗电就不环保了

网友D:
如果待机功耗能做到1w以内就不错了

网友:
看来可以逐步实现所有电器遥控了

网友:
我是买的涂鸦计量款,,,说是支持断网定时工作。。。降压电路半波整流,烧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待机功耗能做到1w以内就不错了

待机功耗1w 我感觉好大。静态电流控制在1ma以下才是好产品

网友:
这个控制不错。可以去撸个,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