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饭锅的三孔电源线和其他的能不能通用

楼主(2020-02-14):
今天家里电饭锅线坏了
我就拿了一根电脑上用的电源线
可是家人就说不能通用 他非得出去买一根去
买来的线还没有我的好
家人非得说影音数码类电器的电源线 不能用在电饭锅上

网友:
都能用,上面都表的是10a,

网友A:
标准的品字电源线,有啥不能用的?主要看电流够不够!220V10A的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品字电源线,有啥不能用的?主要看电流够不够!220V10A的肯定没问题! ...

因为这根电源线和家人吵架了 一下午 家人非得说数码电器的线不能用在电饭锅上 劝说无效 还专门下楼买一根(买回来的不如我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根电源线和家人吵架了 一下午 家人非得说数码电器的线不能用在电饭锅上 劝说无效 还专门下楼买一根 ...

既然家人不了解,不一定非要说是电脑上用的电源线,善意的谎言有时还是需要的。

网友:
如果线材达标,铜芯面积足够,是可以用的。

网友:
电脑线还是挺粗的 ,

网友:
只要电脑上的电源线合格就行
只怕内部线细得不得了的不合格线就不行了
外表很难看出来

网友B:
楼主,台式机的电源功率一般是400瓦左右,有的配的电源线看着挺粗,内芯比较细,功率最高可以到一千瓦;但是电饭锅的功率,小电饭锅大约是500瓦,大的有1500瓦或者更高的,如果用电脑主机的品字电源线,还是要考虑一下吧,免得发热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台式机的电源功率一般是400瓦左右,有的配的电源线看着挺粗,内芯比较细,功率最高可以到一千瓦;但 ...

电源线原来是哪里的不知道 反正在电脑主机 显示器 电视机 音响 游戏机上都用过 没问题的 想用到电饭锅上结果 结果家人非得不让 本来就是应急电源线在哪里都用 (现在不方便出去 就想暂时代替一下)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线材的,比如我这根线,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只要是国标的电源线都是很不错的,比如戴尔的电脑电源线放在电饭锅上用,那是杠杠的。

网友:
不完全一样的,有的电饭锅线下面带个豁,普通电脑线就插不进去。不过一般市场上买的线都没有品牌机带的线好

网友:
不说你不信,我厂里的电源线外观看不出问题,有断的,也有旧短路烧毁的(不知道是不是给老鼠咬了,造成短接)。我解刨了几根坏的,看看里面的金属线真细,跟USB充电线内芯差不多,而且有的可能是铝的垃圾线,电饭煲还是买粗线妥当。

网友:
最简单的判断,插到电饭锅上用一会线不严重发热就能用!!!!

网友:
一般是没有问题,可是我手头一大堆这种电脑线,品牌电脑自带的都没问题,单位发的电脑配的也没问题,杂牌真的有些细得要命。其实在乡镇上也有很多给电饭煲配的也细得要命

网友:
品牌计算机带的没问题。我这一堆的清华同方电脑国标电源线。

网友:
能用,我家里就在用着。要看电源线是什么电脑电源配的,电源几十块的那种就是垃圾(电源和线都是垃圾),低瓦数的也不会很好。大品牌大瓦数(500W以上)配的就比较好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来说一说,电脑用的电源线,要是台湾厂家代工的比如溢胜,立诚,或者意大利厂家代工的比如豪利士,这些都完全可以用在大功率电器上,我就不用多说为什么了,质量超级好,剥出来的线芯真正的紫铜色亮闪闪的,外资厂家与台湾厂家的经营理念是卖的企业文化而不是产品,他们都是从长远考虑。       要是你这电源线是国内的线材厂制造的,那就不一定能代用了,就算有CCC标识也不一定能用,原因你懂的,只要送钱,CCC标识要多少有多少。国内厂家制造的电源线喜欢偷工减料,用回收铜,杂质很大,剥出来的线芯发黑色,有的厂家直接用铝线,看着电线外皮很粗里边是铝线的,用一段时间慢慢氧化变成粉末。但是这些偷工减料的电源线仍然有CCC标识,质量垃圾的很。你要想用的放心就去淘宝买几根我说的牌子用,包你用二十年都不老化不坏

网友:
100%可以用。只要插的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