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0-02-14):
名称: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坛友价格:265元/台,非偏远包邮
使用电芯:3节三元锂,充满12.6伏
                  电芯品牌:SAFT(拆机)
主机重量:1.5公斤(左右)
交易方式:闲鱼或者自提,闲鱼ID:artiger1981
联系方式:13582653967刘勇
图文描述:
请一定!!!务必!!!必须要把下面所有文字和图片认真看完!!!!!!!!
使用方法:直接把两个夹子(红色夹子夹正极,黑色夹子夹负极)夹在电瓶接线螺丝处,把电源放稳后启动汽车,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1.一定要确保夹子夹实,夹子与接触部分不要有油污和锈迹,可以用小刀之类的清理干净露出铜色。否则易造成接触不良打火,损坏夹子或线路。
2.三秒钟内打不着车的,不要连续不停的打,这只是应急启动电源,比不了原车电瓶,适当的休息几分钟再进行二次启动。
3.当电压低于11伏时停止使用,因为启动一次汽车需要很大的电量,说白了就是尽量勤充电。如果只是使用usb的话可以用到9伏再充电。
4.重要提示:不用的时候把夹子拔下来,主机上的蓝色输出口是始终带电的,开关只管查看电压,也不要让小孩子玩,很危险!!!
本款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采用3颗,注意是3颗,对你没看错确实是3颗,百分之百是3颗,再强调一下是3颗,对了刚说过了是3颗。是3颗是3颗进口三元锂电池(由法国SAFT制造,专为德国奔驰s400开发制造的,标称容量6.5安时,抽测8安时,内阻1毫欧左右)

本款特点:
主机尺寸(210*155*47mm),面板升级为数控机床加工开孔,非常完美。
5伏USB电流长时间2安,短时间3安(如图),开关与电压表共用。
LED照明为铝合金材质,功率约1.3瓦,小范围照明足够用,由独立开关控制。
电瓶夹为智能型,带反充保护,带指示灯,夹头锯齿部分为纯铜镀锡,不是铁镀铜的,大厂出品,做工非常棒!

如果需要其他转接方案可提供定制。
欢迎唐山丰南区附近的朋友上门自提,当面试用。
特别提示: 业余制作,做不到完美,强迫症慎入!
本交易支持自提、当面交易、邮寄

楼主:
我在闲鱼发布了【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tuk71V79zxw€后打开

网友:
支持一下坛友

网友A:
夏天汽车内70度,能放车里吗?安全不?会涨不?

网友:
应该把内部拍几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天汽车内70度,能放车里吗?安全不?会涨不?

到不了70度吧?这款电池是放在奔驰s400电混发动机舱的,方块电池容易鼓,圆柱形电池鼓的还没见过。

楼主:
EC5插座、usb降压板、电池底部还有LED灯用的是免钉胶固定,其他部分是热熔胶固定。

楼主:
奔驰s400电混发动机舱内的电池组,35节串联

网友B:
必须要把下面所有文字和图片认真看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把下面所有文字和图片认真看完

说滴是嗫

网友:
看着够带劲的

网友C:
用过沙福特一次性电池,性能不错,不知道这种自放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沙福特一次性电池,性能不错,不知道这种自放电怎么样。。

自放电不厉害的,起码放多半年不用担心

网友D:
这电池看着真香,给我的第一感觉,楼主的S400不要了,换了辆更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看着真香,给我的第一感觉,楼主的S400不要了,换了辆更好的了

我还是喜欢我的桑塔纳

网友:
业余制作都这么高的水平啊
大牛

楼主:
还有最后一台现货,需要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