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力创功率插座和一个什么电源板

楼主(2020-02-14):
早就收来几个破烂,一直没空发,这天弄一下,
开始以为只是插座,一看POWER METER,哟,可以
某宝上一查还50一个呢,
就是被改了一下,放了个WIFI还是蓝牙模块进去,
估计是想改远程读数据或控制通断吧,,

接出来一根线,有定义呢,反正我也不懂哈哈哈,

开盖,地线没有接哦,所以只能临时用用,

这是加上的一个蓝牙芯片吧,

这是功率计的芯片,ADM什么鬼,,

铜片还算是厚的,,,

下面是一个电源板,看着挺壮观的就拿下来了,
只要看见USB口我都基本不会错过,
应该是多路调压输出的?不同的管子,

电容炸了两个,35伏的,正找呢,,,,

应该是手工焊的,学生DIY的吧,
谢谢观赏。。

网友:
面板式功率计不错,做工还挺好的

网友A:
准不准,也想买一个。

网友B:
我还以为这个插排里边藏了什么录音机或者摄像头,还带远传的呢,估计谁家用了,家里的隐私就曝光了,看到后来,才知道是个好东西。

网友:
挺不错,这玩意很方便

网友:
做工还可以,用的ADI‘的计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不准,也想买一个。

准不准不太清楚,交替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电量,,,什么都没开,只开了一个路由一个光猫,8点几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这个插排里边藏了什么录音机或者摄像头,还带远传的呢,估计谁家用了,家里的隐私就曝光了,看到后 ...

哈哈哈哈哈我真没往这上面想,,,

网友C:
头一次见这种86面板暗装式功率计量插座,貌似还有远传功能,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见这种86面板暗装式功率计量插座,貌似还有远传功能,好东西!

这个是学生加上去的,好像不带传输功能,只是远程控制吧。。

网友:
还以为立创商城不送万用表,又开始送功率插座了

网友D:
以前弄个明装插座给空调时想买这个16A规格的
但后来想想万一坏了后,是否影响通电。。。
客服讲坏了后照样是导通的,但客服又不是技术。。。。
就没买
最初想着是看下空调用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弄个明装插座给空调时想买这个16A规格的
但后来想想万一坏了后,是否影响通电。。。
客服讲坏了后照样 ...

分开的还好,可以独立挂两天看看用电量,我现在还没找到电量归零的方法呢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