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P用着掉线就点不亮了

楼主(2020-02-14):
如题,过年回乡下,才用三天,晚上掉了两次线就再也点不亮了,不知道哪里坏了
一直没怎么用呢!本意放乡下回来就用十天八天
刷的是灯大的固件,电源适配器没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坏了,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真不行挂坛里卖了吧,不过混坛子的大部分都能搞定电子产品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源有问题,测量下电压

网友:
先刷个其他的固件,还是不行就看看电源部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你到底刷了什么固件??有没有换固件或电源试试。

网友A:
完全不亮首先检查电源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B:
这是A1版的吧,电源部分也没缩水,全不亮可以先怀疑是不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既然是混论坛的,这是给你一个折腾的机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A1版的吧,电源部分也没缩水,全不亮可以先怀疑是不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

电源没问题,测试过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亮首先检查电源

电源插头没问题,测试过的,谢谢。可能是板上电源部分

网友:
手机流量无限流量但41G后限流,不玩视频问题不大。电信的。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测量几个关键点电压,看看哪一路出问题了。

网友:
为什么不刷官改呢,应该是固件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插头没问题,测试过的,谢谢。可能是板上电源部分

有万用表可以测测几个dc输出有没有问题

网友:
出吗50包邮拿来折腾一下

网友:
K2P A几版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