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坛友的爱华aiwa JX909D磁带随身听(换电容/皮带/修断轴)

楼主(2020-02-14):
去年的元月份的事情了,海南一网友说有一台JX909要修,于是发来看看...。

硕大的包裹,里面包得里三层,外三层,足见网友对机器的爱惜。

拆掉保鲜膜,土豪金来了,1992年的哟!话说,机器真的漂亮。网友是无条件的信任,包裹未到,维修费已经微信转了过来,单这一份信任就足够让人感动了。

和同门的JX707一模一样,估计就是颜色不同而已。当然JX909D是带“D”的,带D的都是日本国内版本,带电视TV伴音的。

网上搜罗到的:

底部:

侧面:

电池盒接口,条电入口盖板:
上部的磁带操作按钮,电控逻辑机芯。前盖右侧缝隙有点大。

发现左侧镀层掉了一点:

正面右侧:

背部,一大排拨动开关:

打开带仓。

当年(1993年)看到JX729的时候,惊讶其内部结构,随身听居然还可以这样做!

Amorphous head: 非晶态磁头

某宝购买的电容和皮带套 餐:

next

楼主:
主人描述: 通电磁带不转,收音偏音、杂音。27年的老机,维修惯例是换皮带、电容和清洗开关等等....

首先是打开后盖:

用镊子挑了一下皮带,都化了。

解焊几个点,图片是以前打理JX707的。

拆下按键板:

焊掉排线:

用吸锡带清理残锡。

脱开机芯和前面板后:

翻转:

貌似电容没有漏液啊!

不管它了,全部换了吧!两把烙铁拆掉电容~

换上新电容,红色的耳机输出电容是尼康的。

然后用酒精清洗一下几个拨动开关。

轮到前面板了!打开上盖:

和JX707有点差别呢!大概是多了TV伴音接收部分吧!

背面。MCU是TOSHIBA的,4位单片机吧!
右上角黑胶布包裹的是记忆电池。

换上法拉电容,断电后可以保持几个小时。

再包回去,同时给晶振边上打点红胶固定。

next

网友:
坐等大神直播

楼主:
轮到机芯了。皮带融化掉了。

用牙签剔掉残渣,再用无水酒精清洗:

换上新皮带,维修工作基本就算完成了。

岂料突生事端,赫然发现固定轴断了!断了!嘛蛋,没怎么用力的啊?

用AB胶粘上试试吧!

立姿。等了一天时间待其固化。

装上看看。一转翻盖又掉了。

唉!找了一个电源插座。内针直径和原机的相差无几,可以用!

某宝拍了两盒钨钢钻头,3天后到货。

将内针抽出来,剪短后打磨一下

在支架上的断裂位置钻孔

把内针套上去,不错!再打胶固定。

很好!

涂点高级润滑脂~

焊回排线

活动部位涂抹润滑脂,清洗压带轮、磁头等等。

试机,偏远山区,AM没台,FM收到一个。磁带运转正常,声音正常。

操作时有一个女声提示。

1992年买的谭校长演唱会,丢了一盘

顶部,前盖还是有点偏,只能校正成这样了

打包,发回。

事后网友说还是有点偏音,奇怪,没发现啊!说春节后再发来弄弄,结果没了消息。
收费200。

-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年头久的机器,排线都容易酥掉了,一碰有时立马断

网友:
楼主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这玩意也就是情怀收藏了 日本频率貌似收音机在我朝是废的

网友:
好手艺啊,拆了我怕装不回去

网友:
N年前曾经手贱修坏过一部JX505,折腾好久还是未能复原,最后索性扔掉了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方便介绍下无损拆排线的经验吗?学习借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方便介绍下无损拆排线的经验吗?学习借鉴一下谢谢 ...

牙签抵在排线下面,烙铁熔锡的时候,牙签往上挑,让排线焊点脱离,一个个来,或者一次多个焊点。焊回去的时候,先用吸锡带吸掉焊盘上的锡,将排线对正位置,再一个个焊接就是了。拖焊不太好使,因是塑料基底,承受不了高温,怕被烫坏。

网友B:
楼主专业人士。
请教一下,对于这种夜晶屏有黑斑情况有处理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专业人士。
请教一下,对于这种夜晶屏有黑斑情况有处理方法吗

如果黑斑是在内部,那是液晶漏液了,只能更换。如果是液晶屏背面的反射贴纸引起的,那是有可能修好的,更换贴纸就可以了,我记得网上有例程,可以搜搜看?

网友C:
我也有台爱华的,接6V烧了,能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台爱华的,接6V烧了,能修不

这个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牙签抵在排线下面,烙铁熔锡的时候,牙签往上挑,让排线焊点脱离,一个个来,或者一次多个焊点。焊回去的 ...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我一直是用镊子夹住排线的一侧,烙铁头从镊子这头融化焊锡,同时向上提镊子,有点像撕下来,基本上可以无损拆焊。

网友:
两百块不贵哈哈

网友:
两百不贵,技术真好

网友:
我的夏普GF800去修了,还不知道跟我收费多少呢,如果合理就把手里的建伍小组合跟三洋小组合给他如果觉得不合理就麻烦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