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科电吹风(FLYCO 2000W)

楼主(2020-02-14):
疫情严重最近都时差颠倒起床很晚。老大起的晚,刚刚吹头发时说吹风机有糊味不敢用了,让我看看。我过去就准备再试一下,结果转一下就不转了,我凝视着出风口,想了应该是温度开关保护断了,北方窗外大雪纷飞,室内20度。拿着吹风机挥舞了一会,让空气充分冷却稳定开关,再插电又转了一下停了,电机和外壳有共振那种速度不快的转。才用了整一年,应该是电机主轴磨的有旷量(间隙)了。拆吧!不行再买一个,现在小家电比几年前太便宜了,抛去邮费都没啥钱,商家挣钱空间只能靠量,

线材粗壮,质感挺好,

细节挺好,可惜了金玉其外,可能商家阴谋

风扇还带涵道,我拆过第一个零件这么多的吹风机,

线芯挺厚实的。

感觉比较模块化

丰富细节,大功率保险吧?

温度开关忘拍了,赶紧拍一下

最后来张老大的背影

网友:
这个拆机,什么坏也不说

网友:
这个品牌的看着用料还是要好的多啊

网友A:
那个大功率保险也是温度保险,一次性的。飞科的风扇叶很容易断裂,通病。

网友:
这个用料还真是不错,比那些山寨强多了。

网友:
电热丝真工整,比我七年前买的超力通强了十倍

网友:
是头发卷进电机轴承了堵转了吧

网友B:
我也刚拆开这个型号的吹风机,用了大概2年,外壳发粘,电机的声音很大,扇叶有点扫外面的保护圈。风扇叶轮很紧,不好拆卸,没有拉马,又不想破坏性拆。

网友:
电动机难道是交流的?看见颗风扇那种大电容啊

网友:
大佬穿这样,,

网友:
用料真不错,比哪些渣渣牌子的好多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刚拆这个型号吹风机,红色的。用了3年,电机的声音很大,风小。拆开发现扇叶根部断了,有点扫膛。风机里估计也有头发缠住了,其他没本事拆,又装上去,重新买了个吹风机

网友:
这扇叶应该改成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拆开这个型号的吹风机,用了大概2年,外壳发粘,电机的声音很大,扇叶有点扫外面的保护圈。风扇叶轮 ...

告诉你一个无损拆卸方法,我用强光手电筒的绳子,套风扇两个叶片,大概是中间位置,然后用钳子卷绳子,相当于拉马,绳子必须选没伸缩性的

网友:
飞科好几个,都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功率保险也是温度保险,一次性的。飞科的风扇叶很容易断裂,通病。 ...

的确,我就换过两个都是风扇叶片断裂

网友:
电机风扇无法拆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头发缠紧主轴了,我家两次都是这样

网友:
飞科算是不错了,比某些黑牌好多了

网友:
中规中矩,做工不错!
老大不小了吧,老二上几年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