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下,这个焊台显示器没有背光了。。。

楼主(2020-02-14):
借用网上一个图,这个是正常显示的,出问题后刚开始我以为一点都不亮了,捂着显示屏有很暗的显示。
请教这个板子的背光是哪个原件管理的?可以直接引出飞线么

_____补图了——————

晚上黑暗环境下能看到,ERROR是没有插入烙铁芯的报错 是正常的

里面电池 5节三星全新电池

中间有个元件 丝印2954am3

网友:
这个是OLED的显示屏,自发光的,如果变暗了就换屏吧!

网友A:
是不是也得有个LED啊,实在不行,找个手电按里边

网友B:
这种焊台一般都是OLED屏吧,直接换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焊台一般都是OLED屏吧,直接换屏吧

啊 应该是的啊。看来是挂了啊》

网友:
换一下驱动版的升压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焊台一般都是OLED屏吧,直接换屏吧

这个不像一般led有单独的背光供电的嘛?

网友C:
不一定是屏坏了,我有个usb监测器带背光的,灯亮但是显示的颜色很淡,里边有个贴片电容失效了,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屏坏了,我有个usb监测器带背光的,灯亮但是显示的颜色很淡,里边有个贴片电容失效了,换了就好了 ...

啊 我也觉得有可能,明个有空拆下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也得有个LED啊,实在不行,找个手电按里边

所以说啊。我都没法调温度的。默认300就等他30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像一般led有单独的背光供电的嘛?

发光原理不同,可以到X宝上搜OLED屏,查看相关产品介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原理不同,可以到X宝上搜OLED屏,查看相关产品介绍了

恩,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像一般led有单独的背光供电的嘛?

还是拆开看看你那款屏到底是带背光LCD屏+滤片的,还是OLED屏的

没用过这款白光套件,只是看图片猜的

网友D:
oled修背光,比较新颖~

楼主:
引用 网友D:
oled修背光,比较新颖~

啊。不知道啥情况不知道怎么描述,只有这样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拆开看看你那款屏到底是带背光LCD屏+滤片的,还是OLED屏的

没用过这款白光套件,只是看图片猜的 ...

就那种0.96寸的小彩色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D:
oled修背光,比较新颖~

之前拜读过大佬的帖子,是个行家里手啊,有心情的话帮忙看下吧

网友:
这种OLED是没有背光的,属于短命货,寿命没有普通的LCD强。。。。。

网友:
这种属于自发光显示屏,不需要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