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真假VIVO--bk0724\5V2A或9V2A充电器

楼主(2020-02-14):
无话也。。。。。。

网友:
我的是航嘉的那个,BK-T-11Q版本不同,VIVO都有造假了

网友:
还是正品放心!

网友:
假的肯定用不了快充,之前咸鱼上买过假小米快充上当过

网友:
假的这样  凑合用了  ……

网友:
造假奸商太多了

网友:
单从外观上看还真分不出来。

网友A:
假的两个大芯片呢,上不了9伏?

网友:
假的什么时候芯片

网友:
正品也比较山寨

网友:
版本不同吧!赛尔康的感觉比航嘉版更好。

网友:
这种外形的,还有个体积大一圈,多一档10伏的

网友(2020-04-30):
假货是8115芯片吗,我有个外壳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的两个大芯片呢,上不了9伏?

我有个和假的芯片都一样,布局不一样,支持qc2.0 9v2a输出,但是实际测得电压才8点几,电流最高1.7左右。而且发热厉害。

网友:
假的?看着做工还行

网友(2020-11-01):
赛尔康是一个合格的代工厂,这个估计不是赛尔康生产,但是可以快充,质量也堪忧,我有过一个,发现是铁插头说明质量不行可能是仿的。假货确实做工简陋,充电效率还不如乐视QC3.0!

网友:
假的用着不放心,搞不好就BOOM

网友(2021-06-24):
根据前几张图,充电头的污渍来看。有填充物的那个是正品吧。

网友:
为啥后面几张图把真假互换位置了呢?让我觉得山寨也开始打胶堆料了?后来一仔细看原来是位置互换了。

网友:
楼主这排版表达 真亦假来假亦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