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D打印之6口充电器安家

楼主(2020-02-14):
3D打印之6口充电器安家假期继续延长来家闲的没事,网课又不好看,正好给去年撸的6口充电器安个家吧
充电器忘了之前老五还是老王那来的了

背面密密麻麻贴片

测好尺寸画图

印个平面图确认下开孔位置是否正确以免出错

没毛病切片软件切片

然后就是上机,这个时候只需要等待了

追个剧功夫就好了

盖起来看看还不错

充电器板子塞进去就好了 刚好卡住不松也不紧

前脸没毛病

屁股的缺口也有打印件

找出一根上古8字线试机

单口跑2.5a没压力

都插上看看

刚好一点也不影响

END
文末打个广告:emmm我想干代打 坛友们说说自己的看法 另一台corexy打印机正在施工。

网友A:
有3D打印机的就是牛B。。。

网友:
散热怎么解决?

网友B:
3D打印不翘边吗?我每次都出现翘边,很讨厌,一直解决不掉。

网友:
代打邮费是硬伤

网友:
价格,邮费是个问题

网友:
以前自己做过一些外壳,对位置真的很麻烦,这次懒得建模了,准备直接弄个盒子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打印不翘边吗?我每次都出现翘边,很讨厌,一直解决不掉。

适当的地方得加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3D打印机的就是牛B。。。

其实一点不牛,如果增加张紧轮可以提高点精度。现在有一部分可用零传动,两轴水平直线电机3D打印,垂直轴用滚珠丝杠永磁步进电机。楼主的每个输出口,可以独立加隔离电源模块,再加4056做一个6S航模平衡充。

网友:
会收缩吗?我打的每次都尺寸不准

网友:
我感觉3D 打印效果 还是稍差 没有雕刻出来的 漂亮 3D打印显得毛糙

网友:
别代打了,偶尔帮朋友打个没问题,接单烦死你

网友:
lz不怕发热问题吗,普通的耗材60度就软了~

网友:
壳子可以设计大一些,四周留出散热通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一点不牛,如果增加张紧轮可以提高点精度。现在有一部分可用零传动,两轴水平直线电机3D打印,垂直轴 ...

隔离电源模块是什么,可以给共地的电源分开?这样的话就可以用一个大功率电源给多个4056供电做平衡充,好东西啊!还请多多指教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隔离电源模块是什么,可以给共地的电源分开?这样的话就可以用一个大功率电源给多个4056供电做平衡充,好 ...

网上那的隔离电源模块,有输入5V输出5V,把共地输入分成独立接地输出,好像可以多个输出串联,然后加4056充电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那的隔离电源模块,有输入5V输出5V,把共地输入分成独立接地输出,好像可以多个输出串联,然后加4056 ...

刚看了下,那种性价比不高啊,功率小,价格贵,还不如买几个单独的5v变压器,

网友:
风扇求赠送,我电动车充电器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