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剃须刀改装求教!

楼主(2020-02-14):
改了一个剃须刀电池装不下只能把18650电池砸扁一点有没有什么影响求大神

网友:
除了着火爆炸好像也没什么影响了

网友:
这样做太危险了,你不怕爆炸呀,虽然不一定就爆炸,但就怕万一

网友:
有17500,14500,砸了不说爆不爆,肯定漏液

网友:
以剃须刀的使用频率和电机状态
一般500mah以上的电池都够用。
不用非得18650,旧手机的电池就可以带动。
500mah电池一个星期以上,充电也快。

网友:
某宝几元包邮那种小锂电池买来换

网友:
把18650电池砸扁

网友:
这不是开玩笑的,会漏液或者无法使用,严重的就会炸!

网友:
锂电电压高,电机转的太快没法刮胡子
砸扁有可能内部的电解液结晶刺破电极板导致起火~

网友:
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有5号的可充电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