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西门子模拟输入模组拆解(Siemens Simatic S7)

楼主(2020-02-14):
实在无聊,拆个坏的西门子模拟输入模组,卡扣连接,没有螺丝,一个电笔就可以拆开,八通道输入,图有点乱,各位见谅!

网友A:
空着的咯位置不是ic的位置,是接触点,应该是预留的检测接口之类的,不过德国骨科真的强,做咯一个棒

网友:
板子铜箔真厚

网友B:
看不懂跳线.

网友C:
跳线 A模式80/250/500/1000MV电压加PT100电阻输入还是输出?B模式2.5/5/1到5伏/10电压输入还是输出?.C模式是四线制电流输入还是输出?D模式是两线制电流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专业维修西门子PLC模块,伺服驱动器,变频器,数控系统,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着的咯位置不是ic的位置,是接触点,应该是预留的检测接口之类的,不过德国骨科真的强,做咯一个棒:titte ...

很有可能就是预留的检测接口之类,或者是售后维修的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跳线.

ABCD是对应的四种模式,具体我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线 A模式80/250/500/1000MV电压加PT100电阻输入还是输出?B模式2.5/5/1到5伏/10电压输入还是输出?.C模式 ...

四种模式应该都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