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请教大神,PM830_512G实际怎么只有400G可用?

楼主(2020-02-14):
如图,卖家说是服务器使用,在linux 下用 hdparm 处理过,说什么预留空间,预防掉速。

请问有什么办法恢复容量吗?我就做个下载盘用。

第一次听说还可以隐藏容量的。。。

网友A:
HPA

如果是用这个方法的话,可以恢复,可以上网找找工具

网友:
可能是重新开过的

网友B:
magician软件里面可以看到,预留备用一般10%,可以自己调。那个预留的不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gician软件里面可以看到,预留备用一般10%,可以自己调。那个预留的不显示出来。 ...

确认过,没有,没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A

如果是用这个方法的话,可以恢复,可以上网找找工具

额,试了,没有用的样子。

楼主:
用 hdat2 搞定了。

文章标题:SSD固态硬盘怎么做三级OP教程

从新设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hdat2 搞定了。

文章标题:SSD固态硬盘怎么做三级OP教程

HDA2本质就是修改HPA的

HPA是针系统不可见的,直接可以设定可用扇区数量,以扇区为单位的

早期的MHDD都可以设定

网友C:
重新开卡就行了,预留空间是延长寿命用的,不预留的话反复擦写寿命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开卡就行了,预留空间是延长寿命用的,不预留的话反复擦写寿命会下降 ...

三星PM830能开卡?不能把。

零售出来都是512G,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重新开卡吧,留12GB的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