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贪吃蛇小游戏-彩屏-字库-源码

楼主(2020-02-14):
首先,哎呀!好多年没发贴了。这几天,闲来无事。翻出来一个以前打样的彩屏带单片机的底板。搞了下。游戏图:

贪吃蛇

贪吃蛇

成品如下:(升压搞错了,里面又是挖线又是飞线)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部分源码:
画蛇
void Trun_On_Point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画一个蛇的最小单位
{
        if (b == 220)                                   PIC_16BIT(4+x*10,24+y*10,10,10,gImage_apple);//1,食物
        else if (b == snake_longth - 1)
        {
        if      ( snake_turned == 1)  PIC_16BIT(4+x*10,24+y*10,10,10,gImage_snake_head_r);//1,蛇头右
    else if ( snake_turned == 2)  PIC_16BIT(4+x*10,24+y*10,10,10,gImage_snake_head_l);//2,蛇头左
    else if ( snake_turned == 3)  PIC_16BIT(4+x*10,24+y*10,10,10,gImage_snake_head_d);//3,蛇头下
    else if ( snake_turned == 4)  PIC_16BIT(4+x*10,24+y*10,10,10,gImage_snake_head_u);//4,蛇头上
        }
        else if  (snake_islive == 0)  PIC_16BIT(4+x*10,24+y*10,10,10,gImage_sanke_dead);// 蛇死
        else
        {
                PIC_16BIT(4+x*10,24+y*10,10,10,gImage_sanke_body);//5,蛇身
        }
}

蛇吃食物
void Eat_Food()//贪吃蛇吃食物
{
        unsigned char length[2]; //用于保存要显示的分数和长度
        unsigned char i;
        /*************************判断蛇是否吃到食物**********************/
        if(snake_XPos[snake_longth -1] == food_x && snake_YPos[snake_longth -1] == food_y)
        {
                snake_longth ++;
                snake_XPos[snake_longth -1] = food_x;
                snake_YPos[snake_longth -1] = food_y;
                //显示登记和得分
                length[0]=(snake_longth-3)/10+0x30 ;
                length[1]=(snake_longth-3)%10+0x30 ;
                display_GB2312_8x16_Char(40,0,length[0],WHITE,BLACK);//显示长度
                display_GB2312_8x16_Char(48,0,length[1],WHITE,BLACK);//显示长度
                display_GB2312_string(0,0,"得分",WHITE,BLACK);//显示长度

                if ( snake_longth > MAX_Longth - 1 ) //蛇长度达到最大
                {
                   if (snake_level == MAX_Level - 1)
                   {
                       display_GB2312_string(30,30,"恭喜通关!",BLACK,GGREEN);//显示等级
                           Display_Dead();//显示判断蛇游戏结束界面

                   }
                   else
                   {
                           GUI_Box(0,20,128,120,4,BLUE,GGREEN);//背景画布,草绿
                           display_GB2312_string(40,50,"等级 ",BLACK,GLASS);//显示等级
                           display_GB2312_8x16_Char(40+40,50,snake_level+1+0x30,BLACK,GLASS);//显示等级数
                           display_GB2312_string(25,70,"下一关  秒",BLACK,GLASS);//显示等级
                           for (i=3;i>0 ;i--)
                           {
                                   display_GB2312_8x16_Char(30+47,70,i+0x30,BLACK,GGREEN);//显示等级数
                                   delay_ms (1000)  ; //延时ms函数
                           }
                           Snake_Init(); //重置游戏
                           snake_level++;//难度登记增加
                           display_GB2312_8x16_Char(32,0,snake_level+0x30,WHITE,BLACK);//显示等级
                   }
                }
                else food_flag = 1; //执行  食物位置计算
        }

        //放食物
        if(food_flag == 0)  //标志位为0时放置食物
        {
                Trun_On_Point (food_x, food_y,220);
        }

        if(food_flag==1) //食物位置计算
        {
                //srand(RTC_GetCounter());
                while(1)
                {
                        food_x=rand()%11+1;                              //产生真随机数
                        food_y=rand()%10+1;

                    for(i=0;i<snake_longth ;i++) //判断产生的食物是否和蛇身重合
                        {
                                if((food_x==snake_XPos[i]) && (food_y==snake_YPos[i])) break;
                        }
                        if(i==snake_longth)
                        {
                                food_flag=0;
                                break;
                        }
                }
        }
}

蛇运动
void Snake_Run()//蛇运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Trun_Off_Point(snake_XPos[0],snake_YPos[0]); //

    if(snake_turned == 1) //右
        {
                for(i = 0; i < snake_longth - 1 ; i++)
                {
                        snake_XPos[i] = snake_XPos[i+1];
                        snake_YPos[i] = snake_YPos[i+1];
                }
                snake_XPos[snake_longth-1] = snake_XPos[snake_longth-2] + 1; //
                snake_YPos[snake_longth-1] = snake_YPos[snake_longth-2] - 0;
        }

        else if(snake_turned == 2) //左
        {
                for(i = 0; i < snake_longth - 1 ; i++)
                {
                        snake_XPos[i] = snake_XPos[i+1];
                        snake_YPos[i] = snake_YPos[i+1];
                }
                snake_XPos[snake_longth-1] = snake_XPos[snake_longth-2] - 1;
                snake_YPos[snake_longth-1] = snake_YPos[snake_longth-2] + 0;
        }

        else if(snake_turned == 3)//下
        {
                for(i = 0; i < snake_longth - 1 ; i++)
                {
                        snake_XPos[i] = snake_XPos[i+1];
                        snake_YPos[i] = snake_YPos[i+1];
                }
                snake_XPos[snake_longth-1] = snake_XPos[snake_longth-2] + 0;
                snake_YPos[snake_longth-1] = snake_YPos[snake_longth-2] + 1;
        }

        else if(snake_turned == 4)//上
        {
                for(i = 0; i < snake_longth - 1 ; i++)
                {
                        snake_XPos[i] = snake_XPos[i+1];
                        snake_YPos[i] = snake_YPos[i+1];
                }
                snake_XPos[snake_longth-1] = snake_XPos[snake_longth-2] + 0;
                snake_YPos[snake_longth-1] = snake_YPos[snake_longth-2] - 1;
        }

        Is_Snake_Dead();//判断蛇是否撞墙
        if(snake_islive == 1) //活着
        {
        for(i=0; i<snake_longth; i++)                                    //移动点
    {
                Trun_On_Point(snake_XPos[i],snake_YPos[i],i);
    }
        Eat_Food();
        }

}

实测完美运行,全部代码就下载附件吧。

源码在这里:

楼主:
居然是  新人贴  ,意外了呀。

网友:
我说呢,怎么接口定义都写板子上了,原来是自己做的啊

网友:
大佬666,这作品对我胃口,回头多交流哈哈哈~

楼主:
再搞了一下,增加了三种水果,随机出现。

1水果

1水果

2水果

2水果

3水果

3水果

这个就结案了吧。
源码:

后面准备弄一个公路赛车。仿照FC那个试试。就是这款:

FC公路赛车

FC公路赛车

网友:
mpu再上个档次就可以跑fc模拟器了, 然后海量游戏可以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搞了一下,增加了三种水果,随机出现。

这个赛车游戏你用 stc 够呛...

光搬数据刷屏就要累死..

网友:
这东西真的厉害

网友(2021-05-18):
厉害的小程序,俄罗斯方块也不错,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