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FTBANK(软银)蓝牙耳机拆解,捷波朗代工

楼主(2020-02-14):
大概是13年时马云家买的,好像是68块,当时卖家说是库存,全新带包装,只是包装变形。一共买了3个,我自己一个另外2个帮朋友同学买的。那两年先后买了三四个蓝牙耳机,要不就是质量差用的时间不长坏了,要不就是挂耳式带的时间长了耳朵疼,反正这些都是便宜货的通病:通话质量差,信号不好,听歌也差;这个蓝牙本来也不知道啥档次,当时主要是看到它领夹式想着用单耳方便开车不会耳朵疼;买回来后发现这个信号出奇的好(测试空旷无阻碍直线距离大概有70米,当时还是用的苹果4S),通话也非常清晰自然,听歌的话只要不是发烧要求都还好(我本身也发烧友平时听拜亚T1)就是低频差一点。

这个耳机用到现在也有六七年了,18年换过一次电池130MAH的,现在中等音量听歌续航可以3.5小时左右,如果纯粹待机的话2个白天没问题;原配的耳机比较平淡买来就送人了,后来一直用的PHILIPS小入耳(改的单耳)低频好很多,耳机也换过1次,主要是时间长被汗水腐蚀导致耳机开胶。

整体外观,SOFEBANK商标位置是一个按键,负责接听、挂断以及听歌模式下的暂停与播放,开关键在图中的右边侧面位置,中部靠左的是双边复位开关负责听歌的上下一曲

另外一侧的开关是音量大小,左边有个小洞洞是麦克风

一端是3.5耳机孔,只是耳机孔;另外一端是MICRO USB充电口

撬开上盖(按键),里面有米字螺丝,两个圆孔一个是指示灯(充电红色,欠压为红色闪烁,充满电蓝色,工作状态慢闪蓝色),另外一个孔是刚才说的接听开关

打开后的样子,那个3.5插座上面多了一根铁丝,是我为了能用苹果耳机而加的地线,否则苹果耳机插头因为是4节触点在最里面会导致地线不通而出现类似环绕声的效果

打开后的样子

这个图是刚买的时候拍的,主芯片带屏蔽铜箔,型号为CSR57F68,协议2.1,中间靠右一点的四方芯片是耳机放大,TI公司的25MW立体声放大,另外两个没找到资料,中间8脚的好像是数据芯片;最左边白色就是贴片轻触开关,最右边黑色圈里面是状态灯

主板反面,几个开关都在这里,左边耳机插座下面是麦克风,原本还有个带导孔的橡胶罩接到外壳那个小洞洞的,不小心弄丢了。右边是USB座;最大的亮点是那个镀金天线,我没有拆过其他高端蓝牙,这个是我唯一见过用这种独立镀金天线的,难怪信号怎么强。上部的长开关是听歌的上下一首控制,左右复位的,以前也手贱被我搞断了,找了3年多(买了三四次)才买到一样的,

主芯片,时间长,现在屏蔽铜箔都发黑了

拆机到此为止,不知道这个蓝牙还能在我手里坚持多久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网友A:
这种需要另外插耳机的蓝牙耳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干嘛不直接把耳机插到手机上

网友:
十年前也上淘宝买过所谓的库存品牌蓝牙耳机,好像是缤特力的,确实信号不错,声音也清晰,可惜是单声道的,只能打电话,nokia能听歌其它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需要另外插耳机的蓝牙耳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干嘛不直接把耳机插到手机上 ...

手机没耳机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需要另外插耳机的蓝牙耳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干嘛不直接把耳机插到手机上 ...

不是为了听歌,主要是我用挂耳式蓝牙容易耳朵疼,曾经还拿挂耳式蓝牙改成领夹式的。这种可以方便的夹在衣领上,耳机线我也只留了单边长度30厘米,足够开车打打电话,有时外出坐车偶尔听歌解闷也方便,不用拖着常常的长线

网友:
都拆机好几次了还能发上来骗回复 干得漂亮 我辈楷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需要另外插耳机的蓝牙耳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干嘛不直接把耳机插到手机上 ...

看样子你没用过领夹式的蓝牙耳机,它有自己的优点,
1、一般配塞线较短,不担心线纠缠在一起,也不会担心人站起来走动时忘拿手机,直接硬扯一下。
2、也不会给耳朵太大负担,入耳式的卡扣时间长了耳廓还是挺难受的。
3、电池可以超大,待机时间更长。耳挂式和颈挂式都比不上。
4、扩展应用,接到音箱上,音箱直接变蓝牙音箱。

网友:
支持下,这种造型的后来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