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富可视LP130投影仪拆解

楼主(2020-02-14):
1.富可视LP130投影仪外观

2.拆去上盖

3.拆去主板组件

4.主板

5.主板(镜头、光路)

6.主板反面

7.主板正面

8.电源板

9.电源板反面

10.灯泡

11.灯泡型号

12.灯泡驱动板

13.灯泡驱动板反面

14.灯泡驱动板上的小立板

15.请教:这个是什么零件

16.底壳、前脸

17、上盖、后脸

网友:
看着不错啊,显示效果怎么样?

楼主:
请教,这个是什么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是什么元件。

应该是气体放电管,保护作用的

网友:
查了一下居然富士康下面的品牌啊,东西真不错啊,居然现在不火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
公司作为供应商买了几台. 真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气体放电管,保护作用的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