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我的松下RQ-SX41磁带随身听Walkman拆解问题

楼主(2020-02-14):
今天收拾东西,把我2000年买的机子找出来了,不知道怎么了,拆不开了,当然,就算拆开也不一定发现问题,各位给支支招,主板上有5颗螺丝,实在找不到其他的了,就是耳机孔那个位置的主板,怎么滴也无法分离,都不知道哪里还隐藏了螺丝了。通电后也有电机转,转几秒钟就停了,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种正常自检等。

网友:
这种机子主板一般都有焊点焊住,看电机上面那几个和耳机孔边上那几个哪个是连着下面的,,

网友:
肯定是皮带不行了呗,  会自检发现皮带没动 就不转了呗

网友:
试着把我标记红框内的焊点焊开再拆试试?

网友:
需要拆焊点,,,

网友:
做工精细,不过没显示屏总差点感觉

网友:
正好拆开换皮带哈哈

网友:
耳机孔下面有颗螺丝,用来固定耳机座的,而且主板上也标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