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了个吸尘器

楼主(2020-02-14):
家长买了个乐扣的吸尘器,用了没几年电池彻底不行了,是镍氢的电池吧?还是镍铬的?反正扔了有两三年了,先直接接了3节18650电池用用,但是有点心惊胆战,就怕用的时候电池炸了,吓坏家长就不好了。如果接4节18650没地方放,里面空间太短,接3节电压不够,原先使用的是12节镍铬还是镍氢的电池,而且即便是3节18650,也最好是配上保护板和充电器,这两样都没有。手里有几个WORX的工具电池,但是是20V的,不敢保证能用,所以先发了个帖子征求了下意见,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417&extra=,大家认为问题不大,就动了改造的念头,正好在家躲新冠病毒,闲得无聊之下,开动!先把材料找齐了。就这些玩意儿,吸尘器以前拆开了,一直没安装。以前买的WORX的充电器,只用后半截。图的次序错了,这个是拆开后里面的线路板。不知道有没有用,还是留着呗,拆原件费劲。

另一面的接电池的接口,就得用它。

考虑了一下还是加个接插件吧,省的再次拆的时候麻烦。

在吸尘器外壳上钻了几个洞,大的小的不同,大的准备连螺柱装进去。小的反正也够不着,能通过螺丝就行。

接到电池座上。

里面的接法,通过开关接电机,其余的乱七八糟的统统不要。

看看吧,安装只能这样,有个大口子,用热熔胶填补一下,凑合着吧。

完成后的整体图。

部分作案工具:

完成后通电,马力强劲,短时间内没问题,等明天试试吸吸车里的灰。

网友:
工具电池提高利用率哈哈

网友:
改得不错,有线变无线。

网友:
如果是外接电池,最好还是用4串就够了,工具电池可能是5串的,开机电压肯定超不少,只是实际运行压降很大,估计也能用,如果不考虑连续使用时间,电池可以不充满,电压稍微低些。

网友:
必须麒麟臂的单身狗才能操作自如啊

网友A:
这回这吸力肯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这吸力肯定更大

今天下雪,再加上忙,没顾得实验

网友B:
为什么会担心18650炸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担心18650炸了呢???

18650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