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风扇墙壁调速开关

楼主(2020-02-14):
风扇的调速开关坏了 拆了看看 里面一个电阻烧黑了 色环看不清楚了 看走线是连着led和bt131的 麻烦大家给看下是多大阻值的 下面直接上图

网友:
看着像是LeD串连的电阻,如果是,用250K以下,150K以上,四分之一瓦的电阻代换。

网友:
看电路LED应该是个工作指示灯,亮度会随输出电压高低而改变。烧坏的应该是LED的限流电阻,阻值100K-200K吧。这个电阻烧坏也不影响开关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大家 拆了电阻测量发现是好的 阻值175k左右 这下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大概可控硅挂了?

网友A:
这调速器用料也太单薄了(特别是可控硅)!几块钱买个新的吧,性能比这货强几倍。

网友B:
那个三脚的。。长的像三极管的
查下上面刻字。。应该是个可控硅。。。

虽然能用10元左右的可控硅模块去改成86面板用
但能买到的模块都需要 L,N一起接入的。。而电风扇这类是单火线,原理不明

网友:
没几个元件,按板画出电路图,再对照标准图就可以确定哪里坏了~3极管样子的是双向可控硅/蓝色2极管样的是触发2极管,估计是那个可控硅的断路了

网友(2023-04-30):
引用 网友A:
这调速器用料也太单薄了(特别是可控硅)!几块钱买个新的吧,性能比这货强几倍。 ...

正泰调速开关用的意法爱立信品牌的,铆接在5*8的铝壳上,还是坏了。
而且因为是铆接在里面的,换也不好换(要钻掉铆接点,换上螺丝),厂家根本不想维修。
这种设计容易坏。坏了难维修。

补充内容 (2023-8-22 02:01):
找了一下,坏的是俊朗,不是正泰。俊朗的用料比正泰差一些。

网友:
在网上随便买一个都比你这个强!这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
某宝签到红包1元以下同款到手

网友:
比较成熟的调速开关电路,网上搜索一下,更换就好

网友(2024-06-08):
引用 网友B:
那个三脚的。。长的像三极管的
查下上面刻字。。应该是个可控硅。。。

bt131是双向可控硅,接零线或火线都能工作,直接串接在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