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线鼠标的usb接收器找不到了

楼主(2020-02-14):
今天清理了一下家里的无线输入设备,三个无线键盘,四个无线鼠标。结果三个键盘能用,两个鼠标能用。剩下两个鼠标和一个usb接收器不能用,也就是两个鼠标没有接收器,多出来的接收器不知道是哪个设备的。怎么盘活这两个鼠标和这个接收器?

网友:
接收器插电脑看显示的什么设备,,
IBM联想鼠标看看是不是蓝牙的,不然的话接收器不太好配,
罗技支持优联,24包邮一个接收器,不建议买接收器,看看几个键盘的接收器有没有优联的一起用就行。。。

网友A:
那个罗技M185支持优联接收器,25块钱买个这样的接收器,用优联的软件搜索一下,关闭再打开鼠标上的开关,重新配对就能用了。
thinkpad MORFFHL如果觉得接收器还在的话,可以把怀疑的都插上一个个重新配对试试。配对方法的话网上有,好像是开机前按住三个键,然后开机后松开再按三个键按住3秒......剩下的忘了,如果接收器丢了只能买了,15块钱就能买到,重新配对就能用

网友:
可以淘宝搜一下同型号,介绍页面有对码的方法

楼主:
多谢楼上三位。最新结果,给ibm换了两节电池后发现能和多出来的那个接收器配对,现在就剩下那个罗技m185 ,新的也才70不到,先放着备用吧。

楼主:
按照楼上的方法,检查出接收器有两个优联的,重新配对鼠标和键盘,其中一个接收器能同时配一个鼠标和一个键盘,这样就节省出一个接收器,刚好和多出的鼠标配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罗技M185支持优联接收器,25块钱买个这样的接收器,用优联的软件搜索一下,关闭再打开鼠标上的开关,重 ...

有个无线键盘+无线鼠标而接收器不见了,从哪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无线键盘+无线鼠标而接收器不见了,从哪里可以买得到?

按照你键鼠的型号,上淘宝搜接收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