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C电机驱动 康夫电吹风拆修

楼主(2020-02-14):
这个电吹风用了好多年了,JD上买的,当时应该是一百多块钱,

本来没有打算发帖的,拆解过程中发现是AC电机的才有一点点动力拍照(以往拆解过全部都是小小的DC电机那种)
型号忘记了,机身生的型号都看不清了,现在看了下同牌子的AC电机电吹风也不用一百块。

前段时间发现热量不够,估计是烧断了一组发热丝,没管它继续将就用了一段时间。
无奈这几天突然另一组也烧坏了,估计是第一组烧断的发热丝碰到了第二组,导致两组都烧了。
现在只有冷风档可以用,无奈只能拆机看看能不能修复,不行的话又得买一个。

外壳肉眼看是全黑色的,在闪光灯的照射下呈现出这样的暗红色

外壳有两颗螺丝,是防拆行▲三角螺丝,还好论坛的22合一螺丝刀就有这种批嘴,忘记拍照了。

做工还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风叶挺大的,搭配AC大电机,爆发出强劲的风力

电机特写

碳刷

发热丝
可见两组都烧断了,而且如我所料,两组烧断的碰在一块了

直接绑住修复即可

开始还以为修复后发热丝会发红,结果以前问题都没有,又省下一百几十块,继续服役

网友:
正规吹风机,用的是串激电机,交,直流两用。

网友:
我这里有大量配件  都是拆下来的

网友A:
好像四五十块钱的康夫电吹风就有这种电机了

网友:
交流电机不错风力强劲

网友B:
用了AC电机电吹风后,用dc电机电吹风真的不习惯

网友C:
串励电机版本比永磁小电机风力更强一些。九几年父亲那有个像金属鼓风机,好像是万里牌电吹风,拆开后里面是分量明显罩极电机,没有电刷,风力小功率只有半千瓦,进风口调最小可以拆焊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励电机版本比永磁小电机风力更强一些。九几年父亲那有个像金属鼓风机,好像是万里牌电吹风,拆开后里面是 ...

那个很安静!直流电机的话,大功率的,冷风不好解决,用220的体积太大

网友:
这电机轴承加什么油好,我有一个比较卡

网友:
我家里也撸了个,老妈说风太大

网友:
当时泡手电论坛说这个牌子不错,自己家,老家,岳父家都买了,有一个100多注明ac,另两个几十的不知道什么电机,风也蛮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励电机版本比永磁小电机风力更强一些。九几年父亲那有个像金属鼓风机,好像是万里牌电吹风,拆开后里面是 ...

进风口被我调最里能当热风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四五十块钱的康夫电吹风就有这种电机了

TB搞特价也许有可能,JD没这么便宜,最低都要7-80,真好页面注明AC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AC电机电吹风后,用dc电机电吹风真的不习惯

是的,家里还有个松下的,风量太小了

网友:
挺好,又省钱了

网友:
正规的大功率电吹风,电机都是交流电机或是串励电机,只有杂牌的电池风才用小直流电机,爱坏。

网友:
120w得电机比一般的电风扇
还要大

网友:
碳粉吹上头发,油光发亮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TB搞特价也许有可能,JD没这么便宜,最低都要7-80,真好页面注明AC电机的

我是18年买的三个康夫电吹风,刚刚去看了一下,现在只找到这款最便宜的康夫KF-5895到手是55块钱,看详情介绍是AC电机

网友:
Tony 老师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