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移动2020一季度IPTV新系统封adb:免拆机装当贝和开启adb方法

楼主(2020-02-14):
无意中刷抖音看见的,以图文方式转达一下。此方法只适合带有蓝牙的设备,例如hm201那种不带蓝牙不行。亲测:咪咕mgv2000、九联魔百盒m301h

今天差点丢掉的盒子

先开机

进设置都懂吧,密码10086

我是这个版本,今天是2020年2月,这是广东移动IPTV最新版本

拉到下面开蓝牙

进来了

搜到手机,配对。

同意。

配对好了

自行准备好当贝桌面,通过蓝牙传输

盒子接收

只能在手机看进度,

手机进度跑完之后,右上角菜单,打开,选择接受的文件

就可以看到APK

安装

此时,不要返回!点打开

进了

系统有3设置,第一个是移动的um设置(就是上面那蓝色界面),第二个不知道啥的设置,第三个是原生不多说

设置搞出来了,当贝也有了,怎么破解自己研究。反正就是屏蔽掉那几个软件而已

然后说说adb,这个APP。进去adb console

打开。端口自行扫描。

网友:
我有个九联的,湖南移动的,带蓝牙,型号是401,理论上应该也可以,明天来试试

网友:
完了,让移不动的看见了,明天又给强制升鸡了.

网友:
当贝上也没啥好APP了。被收编后也都是要会员收费的APP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另外,想方设法屏蔽升级服务器的IP就更好了,省得以后还会提示系统升级什么的。

新海诚 2016年最新动漫作品《你的名字。》

网友:
这个芯片不是换个空emmc上都能刷吗

网友:
刷机也是可以的   很多盒子都出了对应的刷机教程

网友:
现在抖音都破解电视了

网友(2021-01-21):
广东移动 b860av2.1-m居然把蓝牙的接收文件选项屏蔽了 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