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拼西凑DIY黑武士电源板

楼主(2020-02-14):
看到论坛很多人都在玩黑武士电源,我就心痒痒,就有做一个玩玩的打算,上学时代也模仿过一款0-30V线性电源,后来工作了就直接买了个菊水的电源,最近无意间看见多年以前的收藏,一位坛友做的一款0-30V7.5A黑武士电源,还上传了PCB文件,又是单面那还犹豫什么,直接就上雕刻机做了块子

先钻孔0.8mm玉米铣刀钻孔+扩孔,省去了换钻头的麻烦
钻孔完成
换上20度0.2的平底尖刀开始雕刻
雕刻中
再来个镜头
电脑界面
快要加工完成了
由于优化了刀路所以决定不再进行剥铜操作了,直接切割
加工完成,水洗一下漂亮多了
起先也加工了一块,用的0.8的钻头直接打的孔,雕了一刀手工撕铜。奈何没那个耐心而且PCB质量也差铜箔很薄一碰就断了放弃,又重新加工一块
兄弟俩合个影
焊接过程就不再赘述了,基本都是用手里现有的原件拼凑制作,扼流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是在电脑电源上拆的,MOS管是电动车控制器拆的
装配是按照这个图装的
还有这个白内障一样的原理图
直接上个成品图吧
手里没有3.6K的电阻用3.3K代替,频率由原设计的32.51KHZ提升到35.46KHZ,稳压管9V/12V/24V都没有
看了一下模糊的原理图,原理图里24V稳压管和12V稳压管是组合起来给TL494供电用的,24V稳压管是为了防止Q4基极电压过高饱和导通12V稳压管和24V稳压管用途相同,都是钳位功能
12V稳压管用两个5V串联代替实减去TIP41Vce和二极管压降实测TL494电源电压8.8v(TL-494最低供电电压8V刚好够)
9V稳压管也用两个5V稳压管代替
因为没有1K电位器,用20K代替,24V输入最高电圧只能调到15V MOS管栅极驱动电压4.3V,换小电位器串联的10K电阻电压能上升到19V  MOS管栅极驱动电压10V想继续抬高输出电压就只能调整494输出占空比了,也就没在折腾了
恒压模式5V输出
没有改动任何参数最高输出电压14.84V
T12烙铁芯作品负载 因为没有0.01R电阻,用0.22R最大输出电流3.6A恒流模式还有1.58V电压输出
5V状态下带T12烙铁芯电流501mA电压下降为4.56V进入恒流模式
因为我也用不到黑武士电源,做这个只是为了学习用,因此并没有调到该电源的最佳工作状态(0-30V)而且这种电源输出有波纹,不适合用在太精密的场合,所以就此作罢以后有机会在折腾顺便秀一下学生时期仿的一款可调电源板,带电压跟随减小低压大电流下三极管发热

最后上传PCB和刀路等资料给喜欢折腾的朋友:

楼主:
晚上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对着那张模糊不清的电路和PCB吧原理图画出来了,顺便把电源取样电阻改了一下现在正常输出30V 没问题了 原理图献上方便大家制作调试

黑武士DC-DC电源

黑武士DC-DC电源

网友A:
第二款资料不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款资料不分享下吗

那个也不是什么秘密,网上一搜资料一大把,比如小尚弟的

网友:
雕刻机好评,

网友B:
这种buck,如果需要纹波小,需要对输出进行多级LC滤波,弄好了,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buck,如果需要纹波小,需要对输出进行多级LC滤波,弄好了,还是可以的 ...

开关电源怎么抑制都有波纹,只是波纹大小的问题

网友C:
第二版刀路果然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版刀路果然清爽

优化了刀路以后焊盘位置变宽了,不用剥铜就可以直接焊接还不用担心短路

楼主:
平时做点小东西方便

网友D:
你发刀路图以为我们缺的是黑武士吗???不。。。我们缺的是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发刀路图以为我们缺的是黑武士吗???不。。。我们缺的是雕刻机。。。。。 ...

有雕刻机的可以折腾一下,没雕刻机的可以热转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雕刻机的可以折腾一下,没雕刻机的可以热转印

最近的5元制板不爽吗?

网友E(2020-06-15):
低电压大电流输出,mos管发热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电压大电流输出,mos管发热严重吗

正常发热量,DC-DC的电源,比线性电源小得多

网友:
专业,非常的厉害,就是喜欢这种原创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7-21):
楼主,这个黑武士没负压电路,输出还能从0V调起吗?

网友F(2020-10-05):
兄弟,你太好了。我这前就是这个电路图不清楚,做了一半就丢下了。不做了,现在才打版回来贴片版的黑。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太好了。我这前就是这个电路图不清楚,做了一半就丢下了。不做了,现在才打版回来贴片版的黑。谢谢 ...

不客气 制作也没什么难度 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