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一个手机扩容的问题

楼主(2020-02-14):
手机上有一台360n6手机。系统安卓7.0的。想改成128g,听说手机加密了。这个加密是Dada分区?还是整个系统都加密了。直接用安国主控复制资料过去行不行?储存是一个emmc5.1

网友:
建议到B站看下苹果手机扩容的步骤再说

网友A:
这几年新出的手机都是全盘加密的,和CPU绑定的,所以现在基本上见不到手机扩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年新出的手机都是全盘加密的,和CPU绑定的,所以现在基本上见不到手机扩容了 ...

直接用读卡器主控板把里面所有资料复制能不能行?加密的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
应该不行吧,基带串号什么的分区能读么

网友:
其实这个想法我也有过,只不过是扩容电视机盒子的,手机的应该不可行

网友:
双电话卡+TF卡,直接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读卡器主控板把里面所有资料复制能不能行?加密的能不能读出来? ...

加密的分区你根本看不见文件。不然叫什么加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密的分区你根本看不见文件。不然叫什么加密

最早的加密是为了保护用户数据,通过安卓系统外挂程序的方式对data分区加密;
后来升级到保护系统程序不被篡改,演变到了改写安卓系统核心代码来保护system等分区;
不过这都是很多年前的技术了,如今的加密基本都是硬件加密,在用QPST刷写底层文件时建立CPU、内存、硬盘或其他硬件间的绑定关系。
如果你的手机有256或更高容量的版本,购买对应型号的内存芯片吹上去重新刷机就可以;如果没有,就只能找兼容的型号,然后用winhex之类的软件试运气;要是能启动,重新刷机后有可能会扩容成功。

网友:
现在不用折腾手机了,你看现在米粉论坛还有什么人气没?随便买个手机就能用,就是习不习惯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早的加密是为了保护用户数据,通过安卓系统外挂程序的方式对data分区加密;
后来升级到保护系统程序不 ...

你想得太简单了,只要有加密数据跟主板是一一对应的,不是说你随便刷个机就行了的。
苹果手机都需要把原机数据读出来,然后才能刷到新的硬盘上去。

网友:
有刷机包可以搞呢没有就算了

网友D:
折腾的这个钱,不如买个新手机,你说呢。我的4+64,运存不太够,内存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折腾的这个钱,不如买个新手机,你说呢。我的4+64,运存不太够,内存够了。 ...

我8+256还打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得太简单了,只要有加密数据跟主板是一一对应的,不是说你随便刷个机就行了的。
苹果手机都需要把原 ...

winhex、DG和一些第三方开发的软件都能干这活儿,这些软件只是原样照搬,所以连隐藏分区都能搬走,不过第一次开机时256的芯片上可能只会识别到128,需要刷机才有可能全部识别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nhex、DG和一些第三方开发的软件都能干这活儿,这些软件只是原样照搬,所以连隐藏分区都能搬走,不过第 ...

我天天都在用DG,能干啥啊,你根本读不到文件,根本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天天都在用DG,能干啥啊,你根本读不到文件,根本没用。

整盘克隆,手机芯片的起始位置并不是真正的0磁道0扇区,而是被定义为0的位置,所以在0前面可以存放一部分数据。
DG和winhex的克隆不是从0开始,也就是说他们不在乎有没有分区,也不在乎数据是否有效,保持原样照抄照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天天都在用DG,能干啥啊,你根本读不到文件,根本没用。

连硬盘的id写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去多学习吧!先去搞明白什么是uuid。

网友:
你需要专门的emmc读写设备,不是diy咯种,价格挺高,再者安卓手机扩容价值不大,所以没几个人搞

网友:
手上正在用的是X族的NOTE6乞丐版,加个32G的TF卡都用得够呛,要怎样步骤扩大它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