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这个风扇如何改装调速?我是给焊台做吸烟风扇的

楼主(2020-02-14):
前两天想整移动焊台,结果因为灯头太大,携带太不方便,于是最终做出来了个这玩意
带风扇和照明灯的固定电烙铁:

从左到右分别是220v输入,总开关,风扇开关,烙铁开关,烙铁接口,烙铁调温。灯开关在灯头上,自带的。

内部结构也很简单,就是两个开关电源板和一个白菜白光的小板。
大的是19v的笔记本电脑电源,带灯和烙铁的,小的是12v监控电源,就带个风扇。我没用7812,因为7812只能负载1.5a,如果后面要增加其他东西就加不上了,刚好手头有监控电源,就装上了。
这个图是半成品,是做了一半的时候拍的,有些线没接。

风扇是服务器上的散热风扇,噪音巨大,所以想问有没有办法调速?

另外,这个灯能不能调光?
24v,5w,5个灯珠,一个1w

灯珠是5个串联的

网友A:
风扇降低电压速度就慢了

网友B:
风扇加个调压模块

网友C:
深水宝直搜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  加一块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水宝直搜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  加一块小板

这个东西能用吧?5-35v,5A,风扇12v,4.7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降低电压速度就慢了

嗯,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只要能吸走烟就可以了,不需要转速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加个调压模块

楼下坛友推荐的pwm调速不错,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