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哪些高端的USB声卡芯片?

楼主(2020-02-14):
现在市场上卖的几十元的那种档次的usb声卡,哪些芯片是比较高端的?

有很多牌子的usb声卡,因为不了解芯片的性能,所以不好选。

网友A:
CM108这个还不错
就是驱动没有新的

网友:
pcm270x,原先是bb公司现在属于ti的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108这个还不错
就是驱动没有新的

我也注意到了这个 。

这个网站上有些信息,但全部是Cmedia一个厂家的。

网友(2020-12-08):
USB音频方案,USB声卡方案
1. 产品描述

ATE1133是一颗包含音频编解码器、HIFI级单麦克风输入和立体声耳机输出解决方案。内部集成多个模块,包括高速&全速USB Host/Device收发器(PHY),ARM??Cortex?-M4?32-bit?MCU内核主频96MHZ,16bit ADC采样率:48、96KHZ、16bit DAC采样率:48、96KHZ,支持标准安卓耳机线控按键控制,支持美标CTIA带耳机插拔检测。它非常适用于USB C型桌面拓展坞、数据音频HUB、视频会议、Type-c耳机、C型音频转接头、USB话务耳机、USB车载AUX音频线等应用。此外还支持上位机Windows PC端软件界面在线调试仿真和更新片内flash闪存。

2.特点

·符合USB 2.0全速运行
·符合USB AUDIO & HID设备类规范
·支持Headset模式
·支持Microphone模式
·支持Speaker模式
·支持硬件设置三种模式切换
·支持左右声道平衡
·麦克风Audio-ADC参数:
      采样率:48、96KHZ
      位宽:16Bit
      THD+N=0.005%
      SNR≥98
      Bias电压:3V
·立体声耳机输出Audio-DAC参数:
      采样率:48、96KHZ
      位宽:16Bit
      THD+N=0.003%(RL=32Ω)
      RL输出摆幅=1.6V
      直驱16/32Ω耳机,最大功率35mW
·内置低功耗ARM核心,全速运行功耗=3.3V@18ma,功耗0.06mW
·支持线控耳机模式:上一曲、下一曲、播放/暂停、点按音量加减、长按音量连续加减
·芯片单电源供电:3.3~5V-MAX
·32针脚QFN32 4X4 封装

网友:
CM6632A算不算?

CM6632A是USB 2.0高速音频处理器,支持最新的USB音频设备类V2.0和高清晰度音频处理应用。CM6632A提供行业标准的HDA和I2S I/O接口,最多支持10个通道输出和4通道输入,并且还集成了一个支持高达192KHz/24-bit的S/ PDIF发射器和接收器,它的用途非常广泛。此外,CM6632A嵌入8051微处理器,通过外部的EEPROM灵活性编写代码,满足各种音频应用。CM6632A是最强大的音频核心,可以应用于您的高价值的USB2.0音频产品。CM6632A也能够支持DSD比特流输出。这是一个在PC/笔记本的无损SACD播放技术

CM6632A-特征
兼容 USB高速2.0
兼容 USB音频设备类2.0/1.0
兼容 USB人机接口设备类(HID)class1.1
支持PCM和DSD比特流输出
支持USB挂起/恢复/复位功能
支持控制/中断/bulk/同步数据传输
五双的I2S或左端对齐串行音频输出接口(8 +2声道输出)
两对I2S或左对齐串行音频输入接口(2 +2 CH IN)
I2S输入/输出支持(44.1K/48K/88.2K/96K/176.4K/192K/352.8K/384KHz and16/24/32位SPDIF输入/输出,支持高达192KHz/24-bit的传输速率
CM6632A-应用
多声道音频箱
专业音频-PC的音乐家的应用(录音混频器,I/O接口,DJ控制台,键盘,电吉他等)
USB 2.0高清晰度音频功能的笔记本电脑系统对接
高品质USB2.0多声道耳机/耳麦
便携式高品质的USB2.0多声道的音频系统
USB A/V接收器
兼容ExpressCard的USB2.0的Audio Adaptor for laptops
有音频功能的有线或无线USB集线器

网友:
我用的达斯冠

网友:
找便宜的买,听不出个毛。

网友:
留个底。回头来查,正准备买张USB声卡。

网友(2021-09-06):
现在就是alc4050,支持32bit和384k采样
单芯片,性能不错0

高端外置声卡考虑1394接口的,那个接口才是声卡该用的接口,顶级声卡也是这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