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置电机机械变速自行车走一波

楼主(2020-02-14):
随便拼凑了一台电动车
600w中置电机1kw控
电池还没就位(48V20A电)
禧玛诺变速爬坡34T飞轮,7档变速
硬尾铝车架,舒适大屁股鞍座

临时用了两条链条,单链条需要用的住导轮和固定块还在路上,一直在仓库压着,先爽一下

楼主:
前叉和刹车还没动,要改改
禧玛诺油碟配个油簧前叉吧

网友A:
脚踏还能用吧,不能用就得推车了  这车必定要限速,否则刹车要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踏还能用吧,不能用就得推车了  这车必定要限速,否则刹车要飘 ...

刹车要动,脚踏还要处理,还是半成品一个

网友:
脚踏装好了给我发一下消息,看看怎么脚踏的。

网友B:
脚踏装好了给我发一下消息,看看怎么脚踏的。
我也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踏装好了给我发一下消息,看看怎么脚踏的。
我也学学

目前打算再挂一条链条,但是低档位可能两链条会打架,先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踏装好了给我发一下消息,看看怎么脚踏的。
我也学学

装好了,临时用用两条链条,要是想一条解决要多装一个导轮,略麻烦,后面再改  先爽爽

楼主:
小试一下,跑到44居然到电池限流断电(电池电流过大就断电,需要重新断电再接上又能用了)
还只是挂在第3的齿轮上,更换成大电池后估计跑上50是没有压力

挂最大34T齿轮的话非常有力度 500W轮毂电机也根本没法比,扭矩差太多了,可变速真的对扭矩加成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踏装好了给我发一下消息,看看怎么脚踏的。
我也学学

最后定型这样,供参考
可以一条链条解决7档变速度,不用两链条打架
其实依然有改进空间(电机和脚踏都用三速飞轮,变速范围就会更广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定型这样,供参考
可以一条链条解决7档变速度,不用两链条打架
其实依然有改进空间(电机和脚踏都用 ...

能在拍个特写吗?电机和脚踏那儿

楼主:
慢工出细活,后变速齿轮34T上天桥还不行,不能坡底起步,不算行!!那就再嫁接2档大齿,一个38T,一个48T ~好了,上天桥没压力了,都能刷不带斜坡的楼梯了

水泥地也能烧个胎,砂石路更不用说

网友C:
这个不错呀!就是裤子会不会碰到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呀!就是裤子会不会碰到链条?

一不小心会的,保护罩还没装,装好了就不会卷

网友D(2020-03-26):
没见你起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你起飞啊?!

起飞?飞不动的,功率并没有很大,也就爬个天桥的样子吧

网友E(2020-07-18):
脚蹬和电机应该是搞了超越离合,不然脚蹬得时候费劲,电机工作时脚跟不上,打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脚蹬和电机应该是搞了超越离合,不然脚蹬得时候费劲,电机工作时脚跟不上,打脚 ...

是的,电机,牙盘,7速飞轮都是带单向飞轮

网友:
骚气,这轮猪,再加上前叉,还上西马诺了,楼主说,大神们,你过来呀,拉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