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英特汉莎干手机,插电制热不吹风,附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0-02-14):
英特汉莎牌烘手机,公司替换下来的,故障是制热不出风,下面开始拆机检查故障。才开始以为是启动电容容量不足,经测量容量正常,继电器导通电阻1.5欧姆问题也不大,供电正常,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装上就好了,无语。。。。。

楼主:
谢版主打赏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这个电路图,风机几根线?风机与加热什么关系,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这个电路图,风机几根线?风机与加热什么关系,串联的?

风机3跟线,与加热串联,继电器控制

网友B:
这个电机力气大不?能改到别的地方用不?这东西家里用不起

楼主:
风力还是很强的,确实家用耗电太大了

网友:
加上邮麻将机抠出的驱动电容然后并联试试各轴加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力气大不?能改到别的地方用不?这东西家里用不起

你需要豆浆机马达啊我有

网友:
可能只是欠拆哈哈哈

网友:
风机跟加热丝串联?不可思议!电热丝功率比较大,而风机电机的功率比较小,他俩串联?电吹风用的直流电机一般是从电热丝的一段取电整流后给电机供电(把电机并联到一小段电热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