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怎么玩这个机顶盒

楼主(2020-02-14):
网线已经接到路由器上可是不能看 网口灯不闪 应该没成功连上网 但是路由器是正常上网的

怎么设置让它从网口接的路由器上获取信号
路由器是能上网的

网友:
广电的机顶盒?

网友A:
广电的盒子,可以扔了,这个基本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电的盒子,可以扔了,这个基本无解

ADB应该不行吧 还有就是那个RS232串口能不能刷机 感觉这个问题 比论坛里其他盒子刷机要难度要大一些

网友:
好像都是Linux的系统,不能刷安卓,送给无锁地区的朋友吧(来自有锁地区网友的问候)

网友:
拆了卖铜吧
看应该是广电的盒子,家里还有三个,应该能卖点儿铜吧,另外,这个网口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广电的盒子就别研究了,啥都运行不起来

网友:
也有个,还有HDMI接口,,应该是第一代高清机顶盒。。

也在吃灰中,,好像没e有网络功能的。

网友:
这个网口是让你上网用的吧,有线宽带?

网友:
貌似没得玩吧~

网友:
这应该是个广电的机顶盒,上面的网口是连接同轴线后用来上网的。。。这种机顶盒里面是定制的操作系统,楼主不要折腾了。。。

网友:
光电的鬼东西用高频头选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DB应该不行吧 还有就是那个RS232串口能不能刷机 感觉这个问题 比论坛里其他盒子刷机要难度要大一些
...

这个根本不是安卓,哪里来的adb啊

网友:
广电的,基本可以扔了,这个是专用系统

网友:
看到这个东西,直接丢垃圾桶。。更合适,没折腾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