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可外接电流控制信号的led灯驱动电源

楼主(2020-02-14):
一个奇怪的电源板,疑似led灯的驱动,全貌

电路板装在一个塑料盒子里

拆出电路板  正面全貌

反面全貌

输入部分,省了一个y电容  有x电容 ,有保险,有压敏电阻,有共模电感(两级),

后面还有个单独的电感

开关管 7N65

低压滤波电容  两只 50v 680uf

隐隐可以看到主控芯片的字

3636?3836?  -02

三只低压整流二极管

这角落还有一只芯片  通过光耦控制电源主控  丝印  339-00  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

连接这个芯片的两条线上丝印DIM+ DIM-   度娘了一下,这是调节电流的信号线

end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不错。板子还是透明的,跑电路很方便的。。。。。。

网友:
可以模拟调光的,外接调光信号就行

网友:
外接电压?电位器?通电试试。

网友:
做工还不错,估计是个驱动

网友:
LED驱动带调光的,比较复杂一些。

网友:
驱动不错,可惜的是功率管塑封,散热没铜底封装好。

网友:
驱动够复杂,好玩意

网友:
肉嘎嘎满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