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疫情无聊宅在家里改电源(HOPELY ATX-350P4)

楼主(2020-02-14):
疫情宅在家里搞可调电源,这电源是以前升级时换下来的放了两年启动不了,短接绿线主电源部分有啸叫声,紫线只有1.5V  绿线只有2.3Ⅴ  测C3866  2脚和3脚不通13009也是2脚和3脚不通这两个三极管都坏了吗?7500芯片不短接绿线1脚0V2脚2.03v3脚0.06v4脚1.51v5脚0.30v6脚0.83v7脚0v8脚0.43v9脚0.27v10脚2.11v11脚2.11v12脚2.12v13脚3.08v14脚0.83v15脚0v16脚0v

网友:
12脚2.12v,,,12脚是电源端,,,这个电压不对太低了

网友(2020-07-10):
这种建议直接扔了,250瓦还有虚标没啥用

网友:
10多年前就是航嘉,金河田,全汉的天下了,长城真的不怎么好用了

网友(2021-02-17):
真可惜,很容易修好的

网友:
明显是辅助电源的问题。

网友(2024-03-16):
这个电源有几个版本,附的电路图和照片也不 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