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台锯 开关电源有没有必要加空开

楼主(2020-02-14):
升级台锯准备用4个5V40A的开关电源串联当20V用,有没有必要加个空开?用交流空开的话选多大的?32A,40A还是50A

网友A:
如果你想选的话,根据你电锯功率计算电流。通常1.5~2倍选空开。。
其实开关电源 合格的都带 过流保护 。电流过大了,都自己停掉输出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选的话,根据你电锯功率计算电流。通常1.5~2倍选空开。。
其实开关电源 合格的都带 过流保护 。电 ...

多谢,电源还没能发货到了之后用了测一下看看,40A是绝对用不到的,估计堵转也就十几二十A吧

网友B:
台锯  是锯床还是      应该2KW的样子吧  C32应该都够哦 只要正规的  开机启动不跳就行  杂牌的可能电流大也不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电源还没能发货到了之后用了测一下看看,40A是绝对用不到的,估计堵转也就十几二十A吧 ...

还不如把其中一个改一下电压,12v输出也够用。

网友:
满载也就800W,十安的空开带得起飞

网友C:
直流电机不能用开关电源的。。。

即使用线性电源,也得用超大电流限压齐纳管。。。
否则你台锯反向电压一下就把二极管打穿了。。。

原厂电源特殊设计的。。。没事别弄了,要么拆个原厂发点图大家开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锯  是锯床还是      应该2KW的样子吧  C32应该都够哦 只要正规的  开机启动不跳就行  杂牌的可能电流大 ...

DIY用的小台锯,4碳刷18V德昌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不能用开关电源的。。。

即使用线性电源,也得用超大电流限压齐纳管。。。

反向电压 好办得很,找个20A的桥,并联到电机的两条线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向电压 好办得很,找个20A的桥,并联到电机的两条线之间就可以了。

从没有人这样办,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没有人这样办,你自己试试吧

维修电源输出端子里面都有这样的二极管,防反压击穿电源里的元件用的。挪到这里用有何不可??

网友:
电源输入端加空开就行了,输出不建议加空开

网友:
大功率电源适配器串联成20伏40安的电源,还真没有见过,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