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爱普生打印机不进纸问题,托纸盘拆开掉出一个金属钩子

楼主(2020-02-14):
ME200 打印机 一个月没用,发现不进纸。拆开 发现这个金属钩子落在滚纸轮上,不知道哪里掉出来的。就没装
现在机器装起来有时候能打,进纸正常,大部分时间打两行,咔嚓一下一下挺住,所有灯亮,报常规错误。只能开机。
求大仙指点,这个金属钩子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钩子感觉好像上打印机上的零件,还有图片不清晰,也没有近拍滚纸轮那些部件

网友A:
这是把回形针卷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把回形针卷进去了。

基本可以肯定不是回形针,应该是哪个部件上的,类似弹簧或者卡子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可以肯定不是回形针,应该是哪个部件上的,类似弹簧或者卡子之类的。 ...

不是回形针 不是铁的,不吸

网友C:
检查一下两侧有没有限位开关,调换一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两侧有没有限位开关,调换一下试试吧

我觉得可能是墨车限位可能有问题 但是没有参照 也看不出来

网友:
在侧板上给滚轴作固定限位用的,具体楼主可能查一下此型号打印机的爆炸图或参考其他坛友的拆机贴

网友:
我家的me350貌似也有这个。打印机里面的,卡轮子的

网友B:
我没拆过这款,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下面这个拆机图,有点象导轨卡簧。
https://wenku.baidu.com/view/dcca4849767f5acfa1c7cde1.html
具体你按顺序对比下看第十步的图,在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拆过这款,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下面这个拆机图,有点象导轨卡簧。
https://wenku.baidu.com/view/dcca48 ...

看过 我现在没装,现在偶尔能打。就是不定时跳红灯。
后来网上看有人说这是超载主板保护,有卡住等故障。但的确没啥卡
后来我喷了WD40 发现故障灯跳了少多了 ,看来是机器老了 阻尼太大造成啊

网友(2021-07-15):
引用 楼主:
看过 我现在没装,现在偶尔能打。就是不定时跳红灯。
后来网上看有人说这是超载主板保护,有卡住等故障。 ...

需要深度清洁了,积灰太多,机械阻尼大

网友(2021-10-28):
这个是在机体上右边卡子,墨盒推入后,固定墨盒右边到位;滑槽磨损后,拔出墨盒不顺畅使,可能带出来

网友:
大部分时间打两行,咔嚓一下一下挺住,所有灯亮,报常规错误。。。这描述明显是小车卡住了 这种现象多发生在老机子的冬天 导轨润滑不足卡住了,擦擦导轨可以解决 顺便看看光栅有没有在脏

网友:
那个金属卡子看那那么大个圈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轮要用这个卡子 搓纸轮偶尔能进纸应该也没掉定期清洁搓纸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