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没事修个12V适配器

楼主(2020-02-15):
    年前收电脑的那天,不是先拿出个电源适配器,给美--女试试美格显示器结果没输出吗, 一直放着了,

    初六还是初七啊,家里坏了好几样东西,没法子,去门市待了俩钟头,

    除了拿相关应用之物,顺道修那个闪的3W灯泡,这次,听人劝吃饱饭,3个1W灯珠全换新的了,

    然后,看看时间还早,(旁边牛嫂和灵灵都开门了,倒是挺积极的)我把门就开了一/四扇,进去就得了,

    街上连个鬼影都没有,开门有啥用啊,2个钟头全程戴口罩。

    拆开这个电源,试机发现,真没输出,但高压存电,半天不泄放。

    根据JY,这种情况,不是取样炸断,就是电路没工作,没有消耗,或者启动电阻断,

    还有一种,MOS管机械故障(断腿)以及驱动和MOS之间的传输电阻断等等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启动的平波电容(这么说,以区分大小滤波,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

    它是在驱动芯片的启动脚,接启动电阻的。同时,还作为反馈供电的滤波,平滑反馈供电的脉冲,

    形成大体是平滑的一个直流电压。它的负载是固定且有限的,基本上只供给驱动芯。

    一旦这个电容干涸,鼓包,痢疾,脱-裤-门,基本上都代表该电解失效,轻则不起作用,重则还要吸电,(本身漏电)

    导致启动脚的电压达不到要求,无法启动

    (年前有帖子修外甥女婿给的一个闪的充电器,竟然初级次级各有一个47UF电容失效,也是一个症状表现,

    初级这个负责稳定启动,次级那个因为涉及12V,都是保证芯片的供电的。)

    经过检查,无意中发现PCB反面有一根印刷条颜色发深绿,跟挖出的铜钱的锈差不多颜色,

    这个跟芯片有关,又跟地有关,还跟3个贴片大R有关,很可能是启动脚的电容,扣掉正面的白色牙膏胶,

    (这挤得真不怎么样,跟大便不畅似得,一挤咕一挤咕的。盘得挺高的)

    拆下这个电容,发现其身材修长,最主要是裤-衩-子往下褪了不少,还用皮夹克(热缩套)兜着呢。

    拿电容表测这个25V47的电容,参数是37UF,但是就算这样,我也不敢用了,

    已经脱-裤-门了,还痢疾了,太恶心了,换吧,既然换,就不换低压的,换个中压的,

    找了个电动车控制器的50V以上的47UF,换上,问题解决,试机马上正常,

    因为没有指示灯,只好用尾灯指示了,还行。

    空载12.27V,带载12.16V,基本上符合要求,压差不大,还行,修复

网友:
占位看故事

网友:
拆坛的文曲星!

网友A:
终于看到一篇少水多图的帖子

网友B:
大便形容得入木三分

网友C:
手机充电器爆了一个电容,更换后输出有了,但是带负载会断开,电压一下有一下断开,老哥指导下可以不

网友D: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近处电容细节看不清

网友E:
劳动人民的双手哈哈

网友F:
看到您手上的老茧同打磨的砂布一样的,看把万用表“”打磨“”的够可以的,维修界的功夫高的老鬼啊,居然还在坚持,佩服

网友G:
这设计一点余量没有啊 厂家给装个56的会死吗

楼主:
哈哈哈,今年过年好郁闷

楼主:
哈哈哈,不行,容易引无数英雄豪姐净折腰天天得伸腰,折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一篇少水多图的帖子

实在是没啥可写的废话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便形容得入木三分

这叫有生活。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充电器爆了一个电容,更换后输出有了,但是带负载会断开,电压一下有一下断开,老哥指导下可以不 ...

不是坏一个电容,最好把这个电容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近处电容细节看不清

只能说手机的屏幕太小了,眼离着屏幕太近,这边也近视,手机也近视
这活,拍大月饼的摄像师都禁不住我吐糟,全程好几小时,他们有几个拍得清楚的画面了。拍电视剧也是,你要想突出指-挥-员的形象,周边就全被虚化了,你想突出叛--徒怎么要偷袭领-导,那领-导也得虚化。我拍的是表的数字,让大家看清这数字不是测220测出来的就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劳动人民的双手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您手上的老茧同打磨的砂布一样的,看把万用表“”打磨“”的够可以的,维修界的功夫高的老鬼啊,居然还 ...

去门市就这样,一翻找东西,一干活就这成色,回来一揉花卷就非常粉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设计一点余量没有啊 厂家给装个56的会死吗

会死,可能会因此倒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