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10plus耐用电池推荐

楼主(2020-02-15):
   P10plus原装电池损耗太厉害了,原装3750mah只要99元,还是想找一款比原装更耐用的电池,请问有使用过的推荐一下吗?诺希声称4000mah的那款怎么样?

网友A:
换机更好,旧的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机更好,旧的送吧

不玩游戏,还能用用

网友:
别相信去淘宝上买所谓的8000多MAH的
如果能买到原装的还是原装的吧

我去年换了个小米的电池,50元左右的换了三个,甚至有标8000多mah的,但是充电测试下来,电量没一个达标的。
不过随便换的电池,都比原来用了两年的电池电量高点,用也能用,只是别相信真能8000什么的。
后来想想小米维修站电池才99原装的,只是换电池还要手工费。如果能直接买维修站的电池就好了。

网友:
众所周知,同样体积的电池,容量做大了,充放电能力就会下降。所以那些大容量的电池买回来大都得硬塞进去。我是再也不会买大容量了。没什么高科技,硬怼。

网友B:
我这款和你一样,还在用,请问你的用起来卡吗?我的有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款和你一样,还在用,请问你的用起来卡吗?我的有点卡

升级到最新系统不卡顿,发热现象也少了……反正平时不玩游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到最新系统不卡顿,发热现象也少了……反正平时不玩游戏的

我现在就是最新的

楼主:
优化设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