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耐杰18650 12v电池组,乐金18650电芯有点疑问啊

楼主(2020-02-15):
这个电芯的型号是lgabc21887,搜查全网,乐金的电芯根本没有这种编号的啊,电池保护热缩塑料皮做工也不是很好,电池尾部热缩不到位,有褶皱。另,透过电池皮,隐约可以看到电池内部打码:GB15L23-a。请问坛友 这到底是什么电芯啊。

网友:
这种还真不如自己买电芯包一个

网友:
看着就像杂牌货,再怎么粉刷都没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如买拆机松下锂电池,找出一组充满电,内阻相对一致电池,自己编组,保护板最好买两三片,从第二片取功率管,把第一片缺失的功率管补焊好,最后做成锂电池组。或者买旧的品胜7500充电宝,可能会遇到一两个三串电池组结构,自带保护板没均衡,要换成带均衡管理好的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如买拆机松下锂电池,找出一组充满电,内阻相对一致电池,自己编组,保护板最好买两三片,从第二片 ...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很像拆机重包的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很像拆机重包的货啊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一会我拆开外皮看看

楼主:
基本上确定是假lg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