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这手枪钻钻夹头是丝扣的,卖家说错方向

楼主(2020-02-15):
方法都试了,好像都不行。后来在网上找到视频,才知道这个丝扣是右旋的,不是左旋的。

网友:
前面咯俩截塑料是分开的,前面一截应该是可以拧动的

网友:
拧上一个六角扳手 就能用扳手当手柄反丝拧下来就行

网友:
看着跟我那个一样啊,我那个是中间一个十字

网友A:
里面有螺丝,顺时针是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螺丝,顺时针是松开

这个是别人给我的,我第一次拆,居然发现里面螺丝没有了

网友:
电钻钻孔时都是顺时针正转的,也只有作电起子用时才需要通过输出轴上的反牙螺丝(也就是所谓的逆时针左旋螺丝)来固定,夹头本身怎么可能是逆时针左旋的!应该是卖家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楼主理解错了。

网友:
那就电钻电反转,这头卡到什么地方,一下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