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麻烦大家看一下这个中控钥匙怎样拆开

楼主(2020-02-15):
我的电动汽车的中控钥匙不太好用了,想打开换一下电池,不知道怎样可以打开,哪位师傅知道怎样打开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打开钥匙的那个槽里,用起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一块钱的硬币。然后插进插口。然后撬开。

网友:
你这个应该和我的福特福克斯钥匙类似,两半拆开就行,你试试,我图片是从某宝上找来了。

网友:
一字螺丝刀翘一下就开了。。。力气大的生拔也能拔出来。

网友:
拔开就可以,前后是两部分。

网友:
要善用百度搜索功能

网友:
类似速腾的,前后用力拉开。

网友:
上下两节,硬拔开就可以。大众的车钥匙老款都是这种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按照师傅们的方法,已经打开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