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两种手钻的钻夹头能互换吗

楼主(2020-02-15):
以前是左边这种的,现在想换成右边这种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丝扣一样就可以

网友:
可以换一样大的,M10换M10,咨询一下卖家

网友:
大小一样,丝扣一样就没问题,左边装卸钻头批头更方便,右边夹持力更好。

网友:
不对啊 左边的更好用啊  方便

网友A:
据我的经验右边这种没有丝扣的 这种紧配合的 左边这种都是丝扣的 两种不能互换 详细可以咨询卖家

网友:
东成是公制的 普通的是英制螺牙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的经验右边这种没有丝扣的 这种紧配合的 左边这种都是丝扣的 两种不能互换 详细可以咨询卖家 ...

一般手电钻的夹头都有丝扣,台钻上的才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的经验右边这种没有丝扣的 这种紧配合的 左边这种都是丝扣的 两种不能互换 详细可以咨询卖家 ...

非也。虽然左边这种手紧式夹头因使用快捷多用于钻/批两用机,也确实大多是通过丝扣与输出轴连接的,但右边这种扳手调节式的也有很多是丝扣而非锥柄连接的(特别是中小型号的夹头),我最近就买过两个丝扣连接的扳手夹头,一个是常见的美制3/8-24UNF丝扣;一个是公制M10丝扣。当然在专业电钻中因扳手式夹头夹持更牢、精度更高,用得更多些,自然使用锥柄连接的也就比较多了。

网友B:
如果是丝扣的就看丝扣是不是一样,如果是锥的就看锥度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丝扣的就看丝扣是不是一样,如果是锥的就看锥度是不是一样

车床都是莫氏锥度

网友C:
看规格,照着买即可。(如下图:)

楼主:
谢谢各位,涨知识了

网友:
可以换 我就换了 自带的夹头太容易松 换的同型号用手柄的 由于不用反丝固定 拆卸更简单 只要不是大力反转一般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规格,照着买即可。(如下图:)

我的没有,估计磨损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估计磨损掉了

先把旧头拆下来

网友:
可以换,但要丝口一样,我买的时候老板就拿出这两种,问要哪一种,接口一样的.

网友:
金属夹头同心度好些,夹的比较紧,但是比较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旧头拆下来

已经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