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的电磁阀有谁真正透彻研究过,是什么原因造成只要拆过之后灵敏度反而更下降的

楼主(2020-02-15):
先啰嗦一下:2000年装修时买了美的燃气灶,因为老货的材质各位都懂的实在没得说,铜的部分很多且厚,再加上偶尔做中药膏方的超级重锅放上面估计现在的燃气灶单薄吃不消,我知道早过了国家强制淘汰的标准,但因为根本没有老化的东西还是8成新所以就不换继续再用几年。。本来很完美无缺的产品:接近零秒点火、小火极小不会溢锅等,没想到2001年上海改天然气,里面换过东西后造成最小火偏大,无奈了。还有13年的时候出现过一侧电磁阀失电仍常吸的熄火保护失效故障,当时就TB购买两个两侧一起换掉,结果左侧点火一两秒钟松手可不熄火,而右侧要5秒多点,虽然也在国标之内但很不方便,也明知右侧有点不正常就这样将就着用到了现在。
现在言归正传吧,最近被隔离在家没事做,就想追求完美把右侧也修到同左侧一样的理想快速点火程度。我这个电路结构是热电偶直接并联在电磁阀上作为熄火保护的,于是先用机械表测了两侧热电偶的性能,点火后电压测出是0伏而电流上升两侧同步且大小一致,所以结论是正常没坏。这个灶确实有个先天设计问题,可能厂家为了延长热电偶的寿命,就是热电偶距离火苗偏近点仅一两个毫米,故输出电流的速度会由此偏慢,于是只有要求电磁阀的灵敏度高才能快速点火成功,故有些灵敏度偏低的正常电磁阀在我这上就不能快速点火,我无法改变这个热电偶的位置就算了不弄这一部分了)。接下来就拆下两侧的电磁阀用恒流源测试为左侧0.03A右侧0.08A才可以保持吸合,就说明右侧灵敏度虽算正常但确实比左边低了点所以点火慢的原因找到了。就把右侧热电偶拆开来研究结构和什么原因导致灵敏度低,结果真看不出个名堂经,里面只是一个工艺很好表面很平整的直流电磁铁也没有污垢和磨损,结果想不到的是这东西不拆还好一拆就完蛋了,再装起来反而灵敏度更低了,无论怎么弄都恢复不到原来的灵敏度,竟然要电流再增加一半到一倍才能吸合住。。我真的纳闷了,不就是个电磁铁吗?没动过什么就会吸力减退了呢?难道是衔铁表面需要上点机油或者蜡吗,也先后试过了作用不大,后来唯一试过有点效果的方法是当线圈通时,把活塞吸上去后轻轻的转动几下再轻轻的摇动后面的连杆,这样会感觉到吸力慢慢的在增加到最大值,然后保持通电全部装起来,这样做虽然灵敏度还可以但再也达不到原来的电流数值!我肯定是要重新再去买一个才能继续使用了。。
这个论坛里不乏高手,但真正有没有人像我这样细心的去研究过这里面的原因呢?仅希望真正有过细致研究弄过的人指教探讨下,谢谢。

网友:
木有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推杆润滑,内外气压平衡,再有密封,就这三点都检查下了。

网友:
什么鬼......
如果左右2边一起换的电磁阀,熄火时间不一样估计就是热电偶性能2边不一致三,

网友A:
如果两侧的电磁阀是一样的,交换位置试过了没有?如果试过后依然有问题,那就应该像前面坛友说的,热电偶有问题了吧!

网友B:
对于你买到的管子是铜管,我表示亲的水平真不赖,现在买不来了

网友:
零秒点火是用电子控制的,控制器坏了就要5秒点火了。。。

现在电磁阀问题估计是漆包线短路了。。。买新的同样的电磁阀就行了,橡胶塞头用肥皂洗干净或者换新的,旧的受到燃气和热会老化发粘打不开或者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你买到的管子是铜管,我表示亲的水平真不赖,现在买不来了

是的,20年前的老货了,如果没记错应该是699元买的。那个年代不光是我这个,其他的像华帝什么的也差不多的都用铜管,只是炉头的黄铜盖分钱分货有厚、薄轻重区别,我是又厚又重的那种。还有就是铁皮壳子那个年代你现在的货,那个时候的铁皮厚得了像不要钱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侧的电磁阀是一样的,交换位置试过了没有?如果试过后依然有问题,那就应该像前面坛友说的,热电偶有 ...

肯定交换过的了,交换之后毛病带过去了。所以排除了热电偶的问题,就是电磁阀的灵敏度不一样。

网友:
推杆润滑用WD40 万金油,很好用的,至于热电偶淘宝有卖的,买来更换一个就是了,老货还是值得维修的,用料足。

网友:
这个叫热电偶保护器,不叫电磁阀,因为它压根儿就不用电……

网友:
质量很好啊,居然是铜管。外面很多燃气灶很多都是用铝管的。

网友:
炉头不错,电子部分没啥破用处。电子部分全部换新吧,现在高温熄火保护和电磁阀比以前的都好用

网友:
你还想拆过后比原来更好? 呵呵,哪怕是4S店的技师拆发动机维修,都绝对没有原厂装配发动机号。

网友:
燃气灶一般8年就要更换 因为有油气水锈蚀问题,安全隐患  你这都20年了 ! 还是换新吧

网友:
电磁铁接触面有灰尘了,好好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