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我的神车五菱遥控换电池

楼主(2020-02-15):
前早解锁发现不太好按,上班前上锁,下班后按了6次才解锁,万一解不了就惨了。

换个电池对数码拆友小儿科。拆拆拆!!!!

正面。

弹出钥匙,找到卡口位置。

然后又是我的指甲,扣,咔嚓就行。I其实只留拇指的指甲,别的手指都修剪。就是为了拆遥控器和焊接时当镊子用。

轻松拆开。注意看盖子结构和卡口。

拆电池盖螺丝。

分来了。按键前面有人拆过了就不拆拍了。

原装松下电池,用了有三年多。右边是某白5块包邮5片的电池稍微有点薄,手感重量也轻。

完事........

网友:
五菱 进公司停车场 “送货的” 停车费都不给

网友:
:lol:5块钱5颗包邮的,很快又要换了

网友:
买好点的  我的电动车换了5年都还有电

网友:
确实是神车

网友A:
改成3.6V更好,配合4056充电板,改基准电阻调小限流值到2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3.6V更好,配合4056充电板,改基准电阻调小限流值到20毫安。

没必要吧,这个呢改不实际,三年一换还是可以接受。

网友B:
哦?s1啊 我的s被我卖了,你变速器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s1啊 我的s被我卖了,你变速器没问题吧

没发现什么问题,最烦就是驻车后空档换倒档有时会有挂哐啷的声音,如果每次先挂一档再换倒档就没事。难道这就是变速箱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现什么问题,最烦就是驻车后空档换倒档有时会有挂哐啷的声音,如果每次先挂一档再换倒档就没事。难道 ...

四挡同步器有问题

网友(2020-06-23):
引用 楼主:
没发现什么问题,最烦就是驻车后空档换倒档有时会有挂哐啷的声音,如果每次先挂一档再换倒档就没事。难道 ...

这个问题是离合片,可以叫汽车厂调下行程

网友:
偶的奇瑞瑞虎3的摇控器快9年了还未换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