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三星VFD模组128S64AA2,没有针脚定义如何点亮,求高人指点

楼主(2020-02-15):
仪表拆机的屏,

跟打火机对比下大小

跟打火机对比下大小

网友:
https://m.baidu.com/sf_edu_wenku/view/eea70d563c1ec5da50e270a8
百度是个好东西

网友A:
白口五伏供逆变,电流宜设五百限,五伏亦为数字电,分清正负别送反,
通电未必显画面,无非全亮或全暗,全暗暗处细察观,屏玻下面暗红线。
如有红线五六根,灯丝已经送上电,不是五伏就是三,一般引脚在两端
光有灯丝不算完,负电廿七去阴间,万事俱备候东风,东风全在信号线
本身有脑或有念,固化画面开机现,因无外存扩记忆,终究还需信号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口五伏供逆变,电流宜设五百限,五伏亦为数字电,分清正负别送反,
通电未必显画面,无非全亮或全暗,全 ...

都是九年义务教育 凭什么你这么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九年义务教育 凭什么你这么优秀

张兄另外给老师塞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口五伏供逆变,电流宜设五百限,五伏亦为数字电,分清正负别送反,
通电未必显画面,无非全亮或全暗,全 ...

衡版独秀啊…………………

网友C:
应该跟我这个一样吧?
下面这个无聊写的

网友:
7楼正解…目测差不多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跟我这个一样吧?

哇靠!应该是一样的,可以看下背面么。不知道跟我这管脚一样的么

楼主:
没有大神能知道我这屏怎么驱动么?

网友(2020-08-17):
楼上的万年历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