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固纬老款示波器GDS-2104拆解

楼主(2020-02-15):
台湾固纬的老款机器,示波器性能相当于普源老款DS5000CA的水平或者接近DS1000。这是前几年拍的,正好这几天没事,整理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四通道的,5.6寸屏

机身长度比DS5000要长。

上层是电源和接口卡(GPIB和串口)。

GPIB卡特写

电源特写

主板在下层(另一面),FPGA+AD等,AD采样的是AD9288-100的四片
按这个指标计算是800MS/s的采样,可设备标称是1GS/s的采样,看来和
内地的厂家一样有超频现象。只不过内地是用-40超的。

CPU也是BF531,这个方案当时都烂大街了。

还有块电池,隐患。

显示接口部分

AD部分特写

4个通道的模拟前端部分

但一通道模拟部分特写。

网友A:
数字化之后里面真的是空啊,相比之前几个坛友拆的泰克,完全不是一嘛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化之后里面真的是空啊,相比之前几个坛友拆的泰克,完全不是一嘛事 ...

是的,实际完全可以小型化很多,所以现在中低端都是机身短小但屏幕大的。泰克老机器设计思想很变态的。

网友B:
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C:
虽然里面很空,但是价格不便宜,我觉得应该增加D类功放和可调电源模组,可以播放音频加可视化波形和频谱图声谱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

上一代的机器,现在国内的机器做的越来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里面很空,但是价格不便宜,我觉得应该增加D类功放和可调电源模组,可以播放音频加可视化波形和频谱图 ...

几乎所有的入门机型基本标配了FFT,简单的频谱分析还能凑合用。有的机型一身带信号发生器,并且有的能生成伯德图做频率和相位相关的分析,还有其它分析功能。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打赏点赞鼓励。

网友D:
看不懂只觉得漂亮,另外有些机器里面线路很乱,这个不错还扎起来整洁,好评。

网友E:
能推荐什么样的示波器吗?想弄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只觉得漂亮,另外有些机器里面线路很乱,这个不错还扎起来整洁,好评。 ...

对,布局还不错,毕竟是个知名品牌,再有空间确实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推荐什么样的示波器吗?想弄一个玩玩。

不差钱就进口品牌,性价比高就国产品牌,我的经验是上市三五年的机型比较把握些,尤其国产品牌。上市短的bug多,长的技术会陈旧一些。尽量靠大牌专业厂家,一分钱一分货不会错的。进口几家各有各自的强项,

网友F:
有台GDS2102,FFT惨不忍睹,基本没法看。你的固件版本是不是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台GDS2102,FFT惨不忍睹,基本没法看。你的固件版本是不是有点低?

确实和新生代产品比起来差很远,这是几年前拍的照片,固件没太关注,机器早已经出掉了。固纬的示波器发展节奏比较慢,设计算是中规中矩吧。

网友:
AD的芯片,看来至少测量的基础是有保障的。

网友G:
比我的普源1052E好,没有磨片超频,你的用了4片9288一100兆的ADC转换芯片,我的1052用的磨掉字的9288一40兆芯片(阿莫网站有帖揭露的。40兆的9288超频到100兆用。普源为降价欺骗广大电子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我的普源1052E好,没有磨片超频,你的用了4片9288一100兆的ADC转换芯片,我的1052用的磨掉字的9288一40兆 ...

实际这个也有超频,100*2*4也就800M采样,这个标1G。我对比过-40超频和-100的超频差异,我反正没看出来。极有可能是同样芯片不同印刷,这个也只有adi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