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启动时老按F2怎么解决?

楼主(2020-02-15):
一台老联想台式电脑,启动时老需要按一下F2才继续运行下去,说需要改一设置,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主板上的电池还有电吗?如果有,把halt on改成no试试?

网友A:
你发的这个图毫无用处,要的是提示按f2的界面

楼主:
你要的是提示按f2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个图毫无用处,要的是提示按f2的界面

要的是提示按f2的界面

网友:
这是软驱吧,把软驱关闭试试

网友:
你这是主板电池没电了,主板BIOS记不住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的是提示按f2的界面

会关软驱就把软驱关了,不会就把我上面说的halt on改成no

网友:
磁盘设置里,把A盘 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关软驱就把软驱关了,不会就把我上面说的halt on改成no

刚试了一下,已经解决了!行家呀!谢谢你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的是提示按f2的界面

十多年的老机器了,那时候有些机器还有软驱接口,报错的是A驱动器错误,A盘是软盘,不管有没有,反正是用不到的了,BIOS里关掉软驱就行了。或者直接halt on关了,也就是所有硬件错误和异常都不检测

网友:
把A,B俩软驱都设置成non啥,就不会开机找它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已经解决了!行家呀!谢谢你喽!

不客气,虽然现在能自动进系统,但还是建议你把软驱关了再把halt on打开,软驱的设置项可能在chipest里,关键字眼多数是Floppy

网友:
除了halt on,应该有个选项是英文的‘通过任何错误’在第一页,慢慢找一下。

楼主:
这台式机子就没有安软驱……

楼主:
wechat_upload15817543855e47a8110ead6 wechat_upload15817543845e47a81029ba5
没看明白!

网友C:
换电池,还完还不好使,那就是电池触点氧化了,用酒精擦干净就好。否则,停机以后再开机还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式机子就没有安软驱……

不安装软驱,不等于没有配置软驱。这种问题都是你系统上有设备故障或者是设备配置错误。系统提示你按F2忽略掉错误。只有消除根本原因才能消除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还完还不好使,那就是电池触点氧化了,用酒精擦干净就好。否则,停机以后再开机还这样 ...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可以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关掉软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可以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关掉软驱!

截图啊,多上点图看看。软驱,并口,串口,没用的都关掉。能加快开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