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环高HG-1412W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02-15):
拆了一个在某宝上25块钱买的电池充电器,据说1.5V的碱性电池可以充电,能循环十几次,不知道哪位坛友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按这个充电器的实测参数,1.5V的碱性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可以到将近1.9V,不知道这个电压安全吗

网友:
电路虽然比三洋松下差点,但是不会识别旧电池不给充电拒充,避免镍氢计划报废。

网友A:
只有镍氢镍镉。。。别的不要尝试。。。

带电压调节的充电器我个人都感觉很危险。。

那个电阻可能是过温保护的

网友:
065 热敏电阻?

网友B:
做工看起来好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起来好简陋。。。。。

买这个充电器回来就是为了做研究的,从分析及实测情况来看这就是一个恒压不恒流的电路结构,电压越低充电电流越大,当然他还串了一个电阻做限流。

楼主:
有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镍氢镍镉。。。别的不要尝试。。。

带电压调节的充电器我个人都感觉很危险。。

是的外壳上面的脏东西就是炸电池留下的残骸,冲的1.5V电池,然后一不小心被孩子把档位拨到4.2V了,以后充电得放在安全的地方,1.5V的碱性电池我已经试过了,可以充电,就是充电电流感觉有点大,100~400mA之间

网友C:
这个看着有些山寨。
一般1.5V的碱性电池充满,电压约为1.67V。
对1.5V的碱性电池充电需满足2点:1.小电流50mA左右充电;2.不过充1.7V,不过放1.3V。
碱性电池充电需60mA以下,1.66V恒压充电。镍锌电池是近年流行的,输出1.6v,充电限制电压约1.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着有些山寨。
一般1.5V的碱性电池充满,电压约为1.67V。
对1.5V的碱性电池充电需满足2点:1.小电流50 ...

谢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
过充自动保护断电

网友:
不错 比那种电池只串一个二极管的傻充好多了

网友:
土黄色标A065的是自恢复保险PPTC(即Polymeric PTC),065代表额定值0.65A,保护值实测约在1.5-2倍(下贴的图片185代表额定值1.85A,不知道标识小数点为何放在如此奇怪的位置)。

网友(2021-07-12):
环高性价比很高,上一个用了五年,开始是一个槽不能用,后来全坏,于是又买了一个。

网友(2022-11-03):
看着还不错呀

网友(2023-09-22):
感谢楼主的拆机分享

网友D(2024-04-19):
这玩意儿以前不是打的南孚环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以前不是打的南孚环高么

没错,就是臭名昭著的南孚环高

网友(2025-03-14):
坏了,不要修,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