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4段耳机改台式麦克输入不成功啊

楼主(2020-02-15):
手机的4段耳机,把耳机截了,只留麦克,把插头线也改成尖端麦克﹢,其他3线接地 或者  只用最粗那截接地,都不行,电脑都没有声音输入,不匹配吗???
求解???

网友:
尖端不是麦克风的吧 麦克风和接地都是最后两节来着?

网友:
是插到主板红色接口吗?系统声音面板有没设置输入静音?驱动设置自动检测?

网友:
你最起码也要测一下线序吧,电脑端明明是三段的。头中是LR,根部是地

网友:
后两节接地,前两节话筒。

网友:
按你的思路没有问题,我已改成功了,正上网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