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在家太无聊啦,做个工具架,全程手工没用电动工具

楼主(2020-02-15):
这些都是之前装修剩下的木头,闲了没事儿就利用起来。做个简易的工具架 每次找东西都翻箱倒柜特别费劲。

整体样子 能挂的工具都已经挂到架子上了

上面都是螺丝刀,还有万用表和一个计量器

日常使用的工具

最下面都是锤子 斧子在就一把在楼下用着呢,肯定有人会说我是锤子控

这就是拿电表做的 功率计量器

现在就缺少一把电锤 想买东城的 大家说东城的怎么样 日常使用

这是25的管子拿弯管器弯的之后就电焊简单焊接一下,焊的不好看吧但肯定结实 ... ...

楼主:
现在就缺少一把电锤 想买东城的 大家说东城的怎么样 日常使用

楼主:
大佬们对待小白太不友好了

网友:
东城么,皮实耐用。

网友:
挺实用的,东成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东成可是号称工地王,配件好找,修起来也便宜家里用妥妥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东成的

网友A:
创意不错。但是,收线盘用这种电线太不安全;螺丝刀这么放,十字一字的不好区分

网友B:
线盘好创意,以前公司老多了,也有想法能不能改个线盘,发现没法装86型的插座.今日一见,豁然开朗,原来装个插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意不错。但是,收线盘用这种电线太不安全;螺丝刀这么放,十字一字的不好区分 ...

低头看下面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意不错。但是,收线盘用这种电线太不安全;螺丝刀这么放,十字一字的不好区分 ...

你说的不安全是怎么回事,是怕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盘好创意,以前公司老多了,也有想法能不能改个线盘,发现没法装86型的插座.今日一见,豁然开朗,原来装个插排 ...

哈哈,之前装的86插座后来感觉插头不够用,就装了个插排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缺少一把电锤 想买东城的 大家说东城的怎么样 日常使用

电锤建议买卡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锤建议买卡胜的

卡胜的看起来好像比东城的好看啊

网友:
这收线盘不错,经济实用

网友:
除了焊接,也可以用长螺栓固定线盘轴哦

网友:
东成不错,挺好的。便宜耐用!

网友:
收线盘不错,我也做了一个,用的是4分管加弯头

网友:
这是单身汉的家吗?我要是敢这么放东西,等我下班回来先去楼下垃圾桶看看里面的东西认不认识,是不是自己的!

网友:
你要是经常打6-12的孔 搞安装 我建议你买轻型三功能电锤  如果是要搞破拆 就得买东成那种5公斤一把的重型锤
另外就是我出一把博大轻型锤你要不 H9-26 三功能轻型锤 我买了重锤 轻型的不要了

你如果要得话 可以闲鱼搜索框输入@esp0001 就能找到我在售的宝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