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利用摄像头外壳做了个超级亮的电筒

楼主(2020-02-15):
可恶的疫情,到还未能上班。已在家宅了半个月了,除去下楼扔了几次垃圾,每天活动范围仅限客厅、厨房、卧室、卫生间、阳台、露台。好在有点小爱好,每天玩玩电烙铁,写写程序也算过的充实。昨天翻箱倒柜看到个模拟监控摄像机,外壳是铝的,蛮有质感。记起当初淘来是想做个电筒的,由于平时实在太忙一直放了2年多都没动手。现在可以开始了。找了个闲置的反光罩和LED灯芯片,4节动力锂电,一块34063汽车点烟器充电器和一块S8254A锂电保护电路。LED标称功率好像是7W.接可调电源测试一下,电压在22V以上就非常亮了,此时电流在300MA不到。算算功率大概6W多。找了片小散热器把芯片固定在上面,试了30分钟,手摸不热。34063点烟电路原来是12V变5V降压模式,改成了升压到22.8V左右。4节电池按网上找的电路图连接到了S825A板子上。拆除摄像头里的电路,里面的空间放几节电池是没问题的。外壳的后部有个穿线的孔,用8MM钻头扩一下刚好装充电插座。反光罩大了一圈,笔画一下用剪刀修到合适大小。灯片和反光罩用热熔胶固定好。所有线连接完毕,包上厚厚的胶布在塞入壳子,正合适。原理的玻璃罩不适用,找了个山核桃罐的盖子套在前端保护LED芯。开关计划是装手柄上的,因手柄没合适的材料做,所以开关也没装。到没窗的卫生间试了下,亮瞎咱狗眼。比开灯还亮。最后发现个问题,好像不能充电。所以请教下大家S8254A是怎么充电的。

网友:
手电筒用动力电池,太奢侈了

网友:
这个反光碗跟筒身绝配

网友A:
点烟器电路怎么改装升压电路,请给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亮如白昼!不错

网友:
这么大颗灯珠,可以去小区巡逻了

网友B:
同问,有没有用手机充电器可以冲两节以上串联电池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烟器电路怎么改装升压电路,请给个原理图看看

我是按这个图改的,RSC是限流电阻。原来电路是1欧还是0.5欧的我忘了,带载后电压上不去,后来又并了个0.5的上去,带载电压能到22.8V.
R2我实际用的是22K的

网友:
CTL接电源+或—试试,猜的。

楼主:
clt原板上已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这个图改的,RSC是限流电阻。原来电路是1欧还是0.5欧的我忘了,带载后电压上不去,后来又并了个0. ...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有没有用手机充电器可以冲两节以上串联电池的模块

用个可调升压模块

网友(2020-03-16):
引用 网友B:
同问,有没有用手机充电器可以冲两节以上串联电池的模块

万用表电池就是,5v充两串

网友(2020-04-24):
做的不错比我的好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