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brother HD-470A 这指针万用表还有救吗?

楼主(2020-02-15):
电阻档 蜂鸣档不响 指针不动 除了x1档不能归零 其他电阻档都能调零  交流电呀直流电压档都正常 直流电流档未测试呢

楼主:
电阻档 不能测量准确电阻值 测量电阻 指针微动 不显示正确值

网友A:
指针表容易修啊,,,才那么几个元件

网友B:
说明表头没问题,就那么几个元件,很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容易修啊,,,才那么几个元件

新手不会啊 大师你能说说从哪里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表头没问题,就那么几个元件,很好修的

大神 你能说说从哪里开始吗 主要查什么原件?

网友:
数字表跟模拟表在 测电阻 的时候,表笔正负极是不一样的!!!
而你测的那个电阻,还在电路里。。。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换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换电池试试

电池没问题 能归零 测量电压没问题

网友D:
也觉得是电池。耗电两档,光测电压不行,换个再说。开壳看看,查查。

网友E:
X100档能归零不能说明电池容量够,以同样是两节1.5V电池的MF368指针表为例,X1档满度电流是150mA,X10档是15mA,X100档仅1.5mA。这块表有电池测试功能,用1.5V档测一下电池,指针在绿色区域说明电池容量够,在红色区域就需要换电池了。

网友F:
8楼正解,这种现象就是电池供电不足了,换电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觉得是电池。耗电两档,光测电压不行,换个再说。开壳看看,查查。

电池测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8楼正解,这种现象就是电池供电不足了,换电池即可。。。

电池测量电压没问题 然后换的新电池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X100档能归零不能说明电池容量够,以同样是两节1.5V电池的MF368指针表为例,X1档满度电流是150mA,X10档是1 ...

我有一个数显表 测量电池电压没问题 换新电池了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换电池试试

更换新电池后故障依旧

网友:
这指针表和宝工的外观很像,宝工是緑皮的。

网友(2022-09-12):
指针表的电阻乘一档如果不能调零,蜂鸣档不响,一般就是电池电量不足或该档电阻损坏或保护元件损坏

网友:
楼主搞强电的吧,指针表没几个原件,哪怕地毯式翻一遍也好